这个电路中TVS(D2 SMBJ15A)烧坏了,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7-04-20):
我有一个产品的电源供电电路中TVS(SMBJ15A)失效了,导致电源输入的12V短路,麻烦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了~~
这个电路在客户那里运行了3周后才出现了TVS失效了。。

网友:
tvs建议放保险后面。

网友:
前级加入压敏电阻增加浪涌防护,能极大减少TVS损坏的情况。

网友:
SMBJ功率太小了,用在通讯上可以,电源入口要大一点,比如5.0smd系列的

网友A:
F1放在D2之前,用PTC自恢复;D2选用合适电压的TVS,关键你输入是电压最高电压是多少,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放在D2之前,用PTC自恢复;D2选用合适电压的TVS,关键你输入是电压最高电压是多少,稳不稳。 ...

我使用电源适配器供电的,适配器的规格是12V/1A,实际输入到电路板的电压是11.8~12.4V,目前我选用的TVS是SMBJ15A,PTC是6V/1A,帮我看看这两个期间选型有问题吗?

网友B:
TVS只是限制了电压的升高,但是这里需要有个吸收能量的东西,在TVS前面加个PTC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只是限制了电压的升高,但是这里需要有个吸收能量的东西,在TVS前面加个PTC什么的 ...

我想问一下,PTC是怎么选型的?我用的是电源适配器12V/1A规格的,实际输入电压范围11.8V~12.4V。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没有贴反,这个电路板在客户那里运行了3周后才出现的。

网友C:
Do you have a picture of the PCB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 you have a picture of the PCB layout?

有的,我把layout截图给你看一下

网友:
现在很多国产元件质量非常差,你可以试一下将你的SMBJ15A挂在可调电源上,看在12V时是否有漏电流并产生压降,一般是质量问题。

网友:
TVS必须放在保险丝后面或加电感后面,TVS也需要保护,保险点TVS加串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