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性价比USB转串口芯片HT42B534 --- 实测(SOP-16)

楼主(2017-04-20):
这几天在搞STM23串口一键下载的小玩意,串口的VID和PID要能修改,所以选择了HT42B534芯片,用的是SOP-16封装的,把测试结果发个帖。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测试电路,下载软件,我在网上随便找了个MCUISP软件,,
注意这三个地方选对了就行,将HT42B534的DTR引脚接个电容,然后接到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上就可以,测试用的是STM32,所以需要BOOT0为高电平,用了HT42B534的RTS引脚接过去(仅仅是给高电平而已),
下载选择,COM口选对了,波特率可以任意选就行,下载速度个人觉得和SWD模式有一拼。

测试实物:

网友A:
看起来不错,而且16脚的接口更全面点

网友B:
LZ您那个64MB SRAM(图1中SRAM容量为65536KB)是啥单片机啊,可以推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而且16脚的接口更全面点

这个和CH340差不错,价格也差不太多,只是这个能修改VID和PID,比较适合做定制,CH340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您那个64MB SRAM(图1中SRAM容量为65536KB)是啥单片机啊,可以推荐一下吗

这个应该是软件读出来的东西,是错的,仅供参考而已,我这个就是个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
Memories
– 256 to 512 Kbytes of Flash memory
– up to 64 Kbytes of SRAM

网友C:
价格是不是也比CH340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是不是也比CH340便宜?

立创上的价格,具体说不好!!

网友D:
VDDIO接什么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DDIO接什么呢?谢谢

可以自己选择,3.3V或者5V都可以,根据你的单片机电平选择就行,连电平转换都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选择,3.3V或者5V都可以,根据你的单片机电平选择就行,连电平转换都省了 ...

噢,谢谢!那就是说,直接接usb的正电平(vbus)上也可以,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噢,谢谢!那就是说,直接接usb的正电平(vbus)上也可以,对么

需要3.3V可以用这个芯片的V33O接到VDDIO,需要5V直接USB的5V接到VDDIO就行,关键是看后面应用的电平!!

网友E:
有个疑问:RTS是要设置高电平,对应BOOT0为高电平,ISP下载模式,但是那个软件是设置为低电平进入bootloader  麻烦楼主可以介绍下吗?
最好把DTR也解释下,那个DTR怎么是接电容就可以让RESET引脚为低电平呢?
谢谢了!!!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RTS是要设置高电平,对应BOOT0为高电平,ISP下载模式,但是那个软件是设置为低电平进入bootloade ...

实际上我用示波器抓出DTR和RST的波形,下载程序过程中RTS引脚一直为高电平,接不接无所谓,只要STM32那边boot0拉高就行,DTR是主要是给串联的那个电容充放电,达到使单片机复位,示波器测出来的DTR波形,下载程序之前是低电平,点击下载之后出现几毫秒的高电平,然后转低电平几毫秒,然后在高电平几毫秒,然后低电平维持至程序下载完成,下载完成之后依然是低电平;

网友F(2017-06-28):
我用的是SOP-10封装的,但是焊接上电后短路,电源保护电流300多毫安。
请帮忙看看 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啦。

网友:
电路还有其他芯片,但是只要去掉这个HT42B534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SOP-10封装的,但是焊接上电后短路,电源保护电流300多毫安。
请帮忙看看 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啦 ...

估计是你弄错了,msop10和sop10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是SOP-10封装的,但是焊接上电后短路,电源保护电流300多毫安。
请帮忙看看 电路有什么问题。谢谢啦 ...

又一个不仔细看datasheet的

网友(2018-09-29):
楼主可以试试看RTS管脚是否有效呢?

网友(2020-02-18):
Last time buy date: January 9, 2020  停产了

网友:
公司用的淘宝CH340的线,发现PL2303  CP2102等这些芯片,都不如FT232稳定。

网友G:
有相关的驱动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相关的驱动程序吗?

合泰官网就有

网友:
这个片子不错,简单好用,波特率别太高115200没问题
有啥简单好用的能上到1.5M 波特率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