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软件复位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4-20):
最近研究了下STM8S的硬件,做了一个东西,充电管理和控制一起的,但是插入电源关机状态(充电时),STM8芯片是带电工作的,但是启动过一次再重新开机后,STM8S的硬件I2C设备就出错,
想到了一个办法,带电关机的时候进行软件复位,但是研究了下STM8S的一个指令trap(); 这个指令仅是一个中断跳转指令,见如图下。
#pragma vector=1
__interrupt void TRAP_IRQHandler(void)
{

}

请教下大神,STM8S芯片还有什么指令可以直接相当于硬件复位,直接跳转到0X8000地址执行程序,或者在 TRAP中断处理里面进行跳转复位呢?

网友A:
请阅读参考手册中 窗口看门狗相关章节, 可以用代码控制芯片立即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阅读参考手册中 窗口看门狗相关章节, 可以用代码控制芯片立即复位的。 ...

多谢,我去研究 下~

楼主:
WWDG->CR|=0x80;
WWDG->CR&=~0x40;

先开看门狗,再置位~

网友:
可以用函数指针,试试这个(*(void(*)())0X8000) ();

楼主:
多谢各位,困扰几天的问题,想到了办法...
STM8硬件I2C 坑人啊~ 只能加各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