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你用HAL库还是Standard Lib

楼主(2017-04-20):
一直用标准库,尚未接触HAL,想看看大伙现在都在用啥库开发

网友A:
hal库用过,后来不用了,还是标准库资料多,好用

网友:
HAL库,方便。

网友:
公司代码一直用std库

网友:
标准库好用

HAL的库实在是太不好用了

网友:
都不用,自己写Driver

楼主:
笑成这样,我还是老老实实用std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l库用过,后来不用了,还是标准库资料多,好用

follow you

网友B:
一直用的标准库,但是好像以后新的芯片都只支持HA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的标准库,但是好像以后新的芯片都只支持HAL了。

开发环境不变,库不变,看它会不会硬件升级不

网友C:
hal库是比较慢的,要特别注意

某次,处理某个中断,然而出来的数据有抖动,经过很长时间的debug才发现是中断库响应时间过长的问题,这期间已经多次发生中断了,结果就是出来的结果有抖动
解决办法当然是不用hal的中断处理,自己写

hal比较方便比较快,自己去配置那些寄存器还得翻datasheet多慢啊,

以后可以考虑写过程序把hal配置完的寄存器倒出来,几行代码就配置完成比hal花费几毫秒快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笑成这样,我还是老老实实用std库

那是字数补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字数补丁啊,

哈哈,误会误会

网友:
STD...
不过新出来的芯片都用HAL库了。

网友:
支持标准库,感觉HAL用的不是很习惯,那个好用用那个,都一样达到目的就行。那只是工具而已,何必在乎。

网友:
一直用的标准库

网友:
用习惯了寄存器,觉得标准库都闲麻烦。

网友:
初始化的时候用HAL 库,中断响应的程序就不会用,直接用寄存器操作。

网友:
从avr直接转stm32cubemx,挺好用的!

网友E:
ARM官方在推的mbed也是基于HAL的,又封装了一层C++的class和API,很方便,但是比HAL还要慢

网友:
cube+寄存器,王道

网友:
只用HAL库和LL库,标准库可以退下历史舞台了

网友F:
用HAL,其实HAL不是独立的,是在一个套件中,里面还有移植好的FREERTOS,FATFS等。
性能差的地方,可以自己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HAL,其实HAL不是独立的,是在一个套件中,里面还有移植好的FREERTOS,FATFS等。
性能差的地方,可以自己 ...

说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G:
之前用STD,后来改用HAL了,在CUBE上IO配一下就可以直接写逻辑了,很方便。有些不太合理的地方,进函数里面稍微修改一下

网友:
无STM32基础,直接用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程序,轻松入门,几乎不需要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l库是比较慢的,要特别注意

某次,处理某个中断,然而出来的数据有抖动,经过很长时间的debug才发现是中 ...

高性能场合用LL库,大多数不需要高性能,用HAL库就够了。

网友:
HAL库和标准库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l库是比较慢的,要特别注意

某次,处理某个中断,然而出来的数据有抖动,经过很长时间的debug才发现是中 ...

hal还这么多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用STD,后来改用HAL了,在CUBE上IO配一下就可以直接写逻辑了,很方便。有些不太合理的地方,进函数里面 ...

能说下哪些要修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E:
ARM官方在推的mbed也是基于HAL的,又封装了一层C++的class和API,很方便,但是比HAL还要慢 ...

ARM官方在推的mbed,有用过么?

网友:
stm32cubemx
需要严格控制时间的过程,看汇编代码再优化。

网友:
用寄存器的后期维护方便吗?

网友I:
新片子是HAL库,早期的STD工程不好直接移植过来,又回到了早期LPC2103,LPC2478寄存器操作--->LPC1768指针操作的烦人的事情。后来选择STM32,工程移植很简单。现在的HAL又困惑了。F7的片子必须用HA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片子是HAL库,早期的STD工程不好直接移植过来,又回到了早期LPC2103,LPC2478寄存器操作--->LPC1768指针操 ...

哎,片子没见过升级的,库倒是更新的更快,幅度更大了

网友:
用的HAL库,STM32不同系列之间的程序移植简直太方便了。
既然官方现在主推HAL库和STM32CUBE架构,还是跟着官方走比较好。

网友:
用hal库不错,配置方便不用看手册,但是有bug,而且空工程编译出来都有8k了

网友J:
三年没用stm32了,最近搞了块412 disco,上官网想下载个库,结果找了好久没见到。
后来才从别的网站上看到,原来现在库是叫STM32CubeF4

又看了这帖子,才发现库还有这么多门道啊,我以为就改了个名字

网友(2017-06-06):
ST的HAL库的烂得令人发指!
比如,UART库,把个全双工的UART,采用状态字节,整成了个半双工(接收时,发送状态返回忙,这是个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年没用stm32了,最近搞了块412 disco,上官网想下载个库,结果找了好久没见到。
后来才从别的网站上看到 ...

我一直自己写驱动,但最近用407,草,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都没了,连寄存器定义都得自己搞了……
闹那样啊,官方的库,都是结构体,指针操作,位寻址多好的功能啊也不用 ,效率不说,临界保护问题,得时刻担心。楼上哪些连参考手册都不看的,要面壁去了……

网友K:
最近在用STM32L011F3,代理叫我用HAL库
8K FLASH,HAL库的配置就用了6K,还搞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在用STM32L011F3,代理叫我用HAL库
8K FLASH,HAL库的配置就用了6K,还搞毛啊 ...

哈哈 剩下2K代码自定义

网友L:
当然是HAL库了,优势很明显,移植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然是HAL库了,优势很明显,移植性好

我觉得即便是HAL库使用方便,但必定是过渡期,过度还是得有个过程的,两者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l库是比较慢的,要特别注意

某次,处理某个中断,然而出来的数据有抖动,经过很长时间的debug才发现是中 ...

请教下什么中断?这种问题,DEBUG的话,就太费时间了。

网友M:
HAL库会慢慢普及,Standard Lib 会慢慢退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用那种库了。

网友N:
快速开发产品,是一种手段,但产品性能,才是根本。
做个能用的东东,不难;
但做个好用的东东,就不容易。
在整个产品的生命期,写代码的时间,只占30%左右。
售后,升级,解决使用过程中的问题,所占时间有可能超过40%。
很多时候,造成返修、退货的问题,就是因为产品性能不行。
STM32的HAL库,把功能和策略都绑定在一起,想拆分很难。有时候,想要解决性能问题,不比自己重新构建一个库,所花的时间少多少。
ST公司,这是何必呢,何苦呢???

网友:
hal慢的问题是触发ADC发现的。用ADC测量N个数据,再一个序列完成后中断中关闭ADC,然后上传。结果发现多组有抖动,表明adc中断运行时间太长未能及时关断ADC

网友:
引用 网友N:
快速开发产品,是一种手段,但产品性能,才是根本。
做个能用的东东,不难;
但做个好用的东东,就不容易。 ...

我也是今天上午接触到HAL,我只想说完全赞同你的说法,写法烂的令人发指。
想仿C++,却不采用C++的写法。
大部的废代码占用空间。

网友:
HAL没有例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N:
快速开发产品,是一种手段,但产品性能,才是根本。
做个能用的东东,不难;
但做个好用的东东,就不容易。 ...

严重同意!

网友:
HAL和LL是趋势,新的芯片已经不提供标准库。ST估计也看到了HAL太过繁冗,估计以后会有更多的LL封装函数。然后又一片人在论坛问你们用的最多的是HAL还是LL

网友:
LL库?第一次听说。上网看看

网友:
STM32 HAL库、标准外设库、LL库(STM32 Embedded Software)
http://blog.csdn.net/zcshoucsdn/article/details/54613202

网友:
库太多了,不知学那个好

网友:
17年开始使用cubeMX HAL库,一路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也收获很多。使用cubeMX的优势很明显,快速构建工程,很多复杂的功能可以很快完成,缺点也很尖锐,遇到了问题很难短时间解决,网上用的人不是很多,但个人感觉是以后的趋势

网友(2017-07-25):
引用 网友H:
ARM官方在推的mbed,有用过么?

在用来做些开源小项目,用mbed os 5,移植了一个CLI上去,顿时高大上了。
ARM官方的github:
https://github.com/ARMmbed/mbed-os

网友:
hal和std一起用
只要编译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没问题的

网友:
std库已经不更新了,目前只有HAL和LL库。

网友:
我用STM32cubeMX只是测试一下板子电路的功能。
真正写程序还是用Std库,因为Std只是在寄存器上面简单的做了一个封装。而HAL库把一个简单的操作搞的太复杂了。

试过用HAL初始化SPI,操作寄存器传不了数据,翻PDF搞了整整一个通宵,后来找到是HAL库初始SPI后没有打开SPI的总开关

其他函数逻辑的BUG就不说了 。在MDK仿真有些变量值看不了,真的看不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HAL库层层封装,确实看着恼火。风格上,跟ATMEL的BootStrap程序有点像。
LL库现阶段好像基本上只实现了一些初始化的功能,远远称不上完备。

网友:
既然都用ARM内核单片机了,一般应用功能会比较复杂吧,库函数只是底层初始化用,就像linux驱动,cubemx甚至把好些常用中间件都包含了,一般情况下简单配置下外设和中间件程序框架就都有了,不用再去一点点调试测试,写app(功能代码)不用再去折腾底层初始化和各种复杂的中间件,这么好的东东竟然还被嫌弃?

网友(2017-09-12):
现阶段还是尽量不考虑HAL库了,原来项目使用了F103,现在打算升级到F303,用cubeMX构建了一个工程,测试SPI就有问题。
明天用LL库试试。
看了半天的HAL库,写法太繁琐了。
加上各种故障判断返回,效率真是堪忧。

网友(2018-02-02):
hal的通用性更强,方便在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之间移植,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M:
HAL库会慢慢普及,Standard Lib 会慢慢退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用那种库了。 ...

ST这是要让大家对它,对这种方式产生依赖性啊。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节奏是越来越快,以后用这种封装的做开发应该是趋势

网友:
F1的标准库  F4的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