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磁链静态辨识

楼主(2017-04-20):
各位电控大神:
      如何在电机静止情况下计算或者辨识永磁同步电机磁链?求指导!

网友(2017-06-02):
楼主选的飞思卡尔的哪款芯片做的pmsm电机控制?

网友A:
静止时无法辨识磁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止时无法辨识磁链的

磁链是个定值,一般是用测控机测出来的嘛,用不着控制器自学习磁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链是个定值,一般是用测控机测出来的嘛,用不着控制器自学习磁链吧

是的,直接通过反电势积分就可测出来,但也需要电机旋转才行。
但需要电机离线,然而,永磁机经过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发生退磁,磁链的准确性会对无感位置辨识有影响。
一般的做法是,在电机运行时实时地辨识磁链,但在电机静止时,通过控制器来辨识磁链基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