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7190 电子称内部零电平校准,满量程校准方法?

楼主(2017-04-20):
STM32+AD7190 电子称内部零电平校准,满量程校准方法?

求助:
STM32+AD7190 电子称校准方法?
例如我想做一100g的电子称,请问如何校准呢?

不明白零电平校准和满量程校准的含义,求大神指点

步骤一:0g力校准
不加砝码的情况下,执行0g力校准
问题一:程序如何写?
不知道写法如下是不是对的:
读ADC的数据=Data1,写入零电平校准寄存器中?

步骤二:100g校准
加100g砝码加到传感器上,执行100g力校准
不知道写法如下是不是对的:
读ADC的数据=Data2,写入满量程校准寄存器中?

网友A:
程序是你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你写的吗?

是的,我是用STM32驱动AD7190,做一个电子称,满量程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楼主:
求满量程寄存器的使用!

网友B:
0g减偏差值就行
100g一样是算偏差值但是是比例关系
线性不稳可以用多项式

网友C:
建议看看这些有关AD7190的问题及解答,或许有帮助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71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0g减偏差值就行
100g一样是算偏差值但是是比例关系
线性不稳可以用多项式

不会就是这样简单的方法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看这些有关AD7190的问题及解答,或许有帮助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7190 ...

好几个帖子都是我发的。。。。

网友:
weight=k*AD+b   校准就是求k和b的过程。

网友:
内部零电平校准,满量程校准,不需要外部输入的吧?还没细看这颗芯片的datasheet,记得AD7124-8的内部drift/fullscale校准,是low power mode,直接执行两个指令的

网友D:
内存零电平校准指的是adc内部断开外部的输入pin,在芯片内部短路,读取这时候的adc值再写入偏置寄存器。外部0偏置校准是你需要把adc的输入pin短接起来再进行校准。内部满量程校准指的是芯片内部将adc切到基准输入管脚,读取adc并作为满量程的参考值,外部满量程校准同样需要你人为的将输入端接到你给adc的基准源。在datasheet上写的都很详细。这个adc还是不错的,只是内部的pga校准说的不明不白的,理论上也需要提供相应的外部的基准源,比较麻烦。问过adi的fae也没给出明确的答复,有次TI的研讨会问了下ADS 1247内部的pga问题答复也是需要给每个满量程基准源。

网友E:
按照方程  y=ax+b   计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方程  y=ax+b   计算就行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零电平校准指的是adc内部断开外部的输入pin,在芯片内部短路,读取这时候的adc值再写入偏置寄存器。外 ...

你真是大神啊,了解的比较清楚,又回去看了一下芯片的手册,确实你讲的比较牛,ADS 1247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零电平校准指的是adc内部断开外部的输入pin,在芯片内部短路,读取这时候的adc值再写入偏置寄存器。外 ...

对比了AD7190和ADS1247芯片内部结构基本一致,就是最高采样率不同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真是大神啊,了解的比较清楚,又回去看了一下芯片的手册,确实你讲的比较牛,ADS 1247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

如果是接称重传感器没必要做AD零位校准,直接进行称重标定,得到零点读数和满量程读数,算出增益。
AD的参考零点并不等于电桥的参考零点,做AD零位校准没有意义,校准完这个,依然需要对称重传感器零位进行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接称重传感器没必要做AD零位校准,直接进行称重标定,得到零点读数和满量程读数,算出增益。
AD的 ...

明白了,就是传感器的零点和基准零点不一样,传感器零点肯定会有偏差的,是这意思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是传感器的零点和基准零点不一样,传感器零点肯定会有偏差的,是这意思吧! ...

是的                  用y=ax+b  已经满足常规应用了
b不仅包括AD零点偏移和传感器零点偏移,还包括秤盘造成的重量偏移
不放砝码,得出一个AD数值, 放砝码,得到另一个AD数值  就能重量校正结果
如果称量不准的话,要考虑滤波等其他问题

上面只是做一个能正常使用的东西。如果要做产品  必须看一下电子秤的检定规程,还有其他技术要求的。

网友F:
进标定 取AD内码 默认零位  放上砝码   取AD内码 计算零位到砝码增益,就可得出秤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用y=ax+b  已经满足常规应用了
b不仅包括AD零点偏移和传感器零点偏移,还包括秤盘造 ...

看来水很深啊!还有其他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标定 取AD内码 默认零位  放上砝码   取AD内码 计算零位到砝码增益,就可得出秤量了. ...

多谢支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