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250光耦驱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7-04-20):
R5发热严重不一会就烧了

楼主:
不对,是R9发热严重

网友A:
需要给出O_PWMG后面的电路。

楼主:
R9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给出O_PWMG后面的电路。

直接连接IGBT的G和E

网友B:
这里你电阻功率多大也没描述,驱动电流多大也没提。。。
很明显电阻发热量大是你的驱动电流流过电阻之后产生的功率超过了电阻额定功率导致发热和烧坏
这个电路设计时应该先看你驱动电流多大,算出你电阻需要的功率,然后选好电阻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你电阻功率多大也没描述,驱动电流多大也没提。。。
很明显电阻发热量大是你的驱动电流流过电阻之后产 ...

只关注驱动电压了

网友:
d5是不是有点多余?

网友:
O_PWM3应该是直接被接地了吧?

网友:
如果IGBT没坏,驱动频率也是重要的,这是RC电路消耗功率和频率关系很大。另外R9只有22欧的话,R7-D6的回路基本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