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PTC是怎么选型?

楼主(2017-04-20):
我有一个电路是用12V/1A电源适配器供电,实际输入电压的范围:11.8~12.4V,在电路板的电源输入处需要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来保护整个电路,我想问一下,这个保险丝是怎么选型的? 如何确定PTC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

楼主:
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选,特别是如果是宽电压输入的情况,比如支持 5-30V输入时PTC怎样确定电压和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