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问题,正端大于负端,输出高电平(电源电压)

楼主(2017-04-20):
我用LM358 然后 3.3V单电源供电, 我负端接100mV , 然后当我正端大于100mv, 输出口是不是输出高电平(3.3V), 当正端小于100mv, 运放输出低电平(0V)

可是,现在,当我正端输入130mv, 输出不是3.3V, 也是130mv, 是我一直对运放的理解错了吗?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是LM393呢?

网友:
请改用LMV3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是LM393呢?

我现在的需求就是,正端电压(大概200mv) 大于负端电压, 就输出高电平(电源电压3.3V) , 正端小于负端就输出低电平.

这么说, 我不可以用358是吧? 我不能用运放对不对?? 还请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需求就是,正端电压(大概200mv) 大于负端电压, 就输出高电平(电源电压3.3V) , 正端小于负端就 ...

我对运放理解也不深,只是我习惯用LM358或LM258做放大,然后用LM393用做电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运放理解也不深,只是我习惯用LM358或LM258做放大,然后用LM393用做电压比较 ...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我确实应该用LM393.

网友:
理想运放就是这样,但实际的运放不都是轨对轨输入输出的,而且比较的话最好用比较器

网友:
按原理上说:
1、共模电压范围0~vcc-2   你的100mv 300mv都满足啊。
2、输入失调电压  5mv 也远远大于这个门槛。
3、输出也有上拉晶体管。
4、接成开环,可以做比较器。

还请高手解释下。

网友:
仿真结果可以啊

楼主:
你的输出为什么1.89V? 为什么不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运放理解也不深,只是我习惯用LM358或LM258做放大,然后用LM393用做电压比较 ...

哥们,我在输出端加3.3K的上拉, 现在正端大于负端的时候,输出是1.8V, 这是什么情况? 不应该是3.3V吗?

--------------------------------------------------------更新--------------------------

原来是我的电源被拉到只有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