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要做一个高亮LED灯,需要用到水冷散热,求推荐方案

楼主(2017-04-20):
如题,灯是一个条形的,长360mm,宽80 mm的散热铝板,正面是灯珠。
主体厚40mm,想知道如果在主体内部通水路,做成水循环的内空腔铝板
或者是否有供应商可以推荐,人在北京

网友A:
买空心铝材就行,不然热管散热器,管子切开通水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空心铝材就行,不然热管散热器,管子切开通水就行。

二楼说的对
空心铝材用导热硅脂贴到灯带,才空心铝材两端加循环水管和散热器

楼主:
谢谢两位,不知道是不是有专门打深孔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不知道是不是有专门打深孔的方案

也可以试试铝材挤出,只需要一副模具就可以了。

网友:
功率很大吗?还需要水冷。。。

楼主:
紫外灯,功率太大了,风扇一直吹着,烫手

网友B:
台式机水冷套装
感觉这样比自己拼起来要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水冷套装
感觉这样比自己拼起来要方便些

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不知道是不是有专门打深孔的方案

找做注塑模具的公司,大一些的都有深孔钻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