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75+4.3寸TFT问题

楼主(2017-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直接参考安富莱的硬件和软件,有现成的。

网友:
你背光电路上的电阻值太大了,LCD肯定不亮啊

网友:
直接参考RIO的官方资料就没问题了,我也在做8875的显示方案.

网友:
晶振是否振起来,几种电源是否正常,通讯驱动函数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测SDRAM和75的CLK信号是否跟设置的一样,这几个确定完都正常就检查屏的正负压背光电源。如果都没问题就是屏的驱动参数要仔细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的怎样了???

能正常显示。正在做汉字字库……

网友:
我都是直接搬瑞佑的软件和硬件弄的。

网友:
照搬安富莱或其他的开发板

网友:
我用的SSD1963也挺好,价格也便宜,没碰到网上说的他不稳定白屏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确定背光电路设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显示!!!SDRAM和75的CLK信号是怎么看的???可否指导??? ...

就是用示波器看75的HCLK管脚和SDRAM的CLK管脚上的频率是不是跟软件设置的一样

网友:
RA8875多一个图形和汉字处理吧,价格也是挺高的

网友:
一般来说照手册来做都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