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用ISP下载出错

楼主(2017-04-20):
我用ISP下载方式下载,我的操作顺序是:一直按着按键2让boot0置1后(boot1默认置0),先让USB供电,再接上串口线

结果:看到程序明显进入了ISP模式(即从系统模式启动了)

下载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弹框,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大多数都是说boot0 1的配置没好,大家看下,除了这个,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A:
楼主直接找个mcuisp软件下载吧,官方的这个软件我个人觉得比较坑,我用这个下载也是经常出现这个弹框,但是用网上找的mcuisp软件基本没出现过什么问题!!也许是官方的软件不太认可国产的usb转串口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找个mcuisp软件下载吧,官方的这个软件我个人觉得比较坑,我用这个下载也是经常出现这个弹框,但是 ...

层主你好,MCUISP是红色的那个么?

我用那个下载也不行

上电顺序?板子问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层主你好,MCUISP是红色的那个么?

我用那个下载也不行

看一下我这个帖子吧,MCUISP下载软件无所谓,都可以用的,电路很简单,自用下载芯片的DTR引脚就够了,单片机boot0拉高就行,注意下面的DTR和RTS的设置,帖子中我就那样设置的,用示波器抓了一下DTR和RTS的波形,RTS不接也没什么问题,只要单片机这边直接拉高就行,网上那些一键下载电路,我验证过,感觉都不好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747756

网友B:
你的复位键呢?有没有?同时按一下复位键看行不。我做过基于CAN的ISP的,都是同时按住复位键和boot选择。

网友C:
VDDA和晶振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复位键呢?有没有?同时按一下复位键看行不。我做过基于CAN的ISP的,都是同时按住复位键和boot选择。 ...

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 boot0拉高后,按下复位键进入ISP下载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A和晶振查一下

怎么查?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我这个帖子吧,MCUISP下载软件无所谓,都可以用的,电路很简单,自用下载芯片的DTR引脚就够了,单 ...

帖子是不错,但目前板子已经成型了,这个...而且连复位电路都没设计,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是不错,但目前板子已经成型了,这个...而且连复位电路都没设计,也是... ...

额,你这。。连复位电路都不留,简直是赶尽杀绝啊!!

网友:
我是用这个下程序的

网友D:
你的FlashLoader版本有点久了,下个最新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FlashLoader版本有点久了,下个最新的试试吧

一样,试过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改用ST-LINK下载了,还可以

网友:
MCUISP需要设置DTR,RTS的。
要硬件支持。
最简单先查晶振和复位。
然后BOOT0,BOOT1设置为IS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 boot0拉高后,按下复位键进入ISP下载模式

是的,我看你楼下回复是复位电路是没有,那就没法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