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请推荐哪里能找到够大手感够好的按键(帽)

楼主(2017-04-20):
如图,有一个小设备需要被工人高强度地按压,要求是够大(20mm以上),容易按压,手感好,最好还带绿灯。
找了一圈,这个图片里右边那个大按键就是我想要的,但是翻遍阿里巴巴和X宝都没有发现这种按键。
如果实在找不到,这种小部件开个磨具做的话大概多少钱的样子?我们用量也实在不大,就三几百个的样子。

网友A:
看看街机按键,小时候感觉手感好的很

网友B:
20-30一个,不锈钢带绿灯,取款机门那种。
编辑:增加图片,现在13块多,不过尺寸不太适合楼主。

网友:
EAO的手感超好

网友:
急停开关怎么样。

网友:
街机按键进口货,估计是性价比最高的,而且好买。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LZ 你这产品怎么卖,贵吗?

网友D:
用量不大就用3D打印然后做复模,这样成本低

几百个最合适这样做了

但这样只是实现了外面的按键壳子而已。里面的按键实体才是关键。你需要怎样的手感

可以考虑用键盘的轴体按键+弹簧+外壳来实现

可靠性、寿命、手感都兼顾了

网友:
各种机械键盘的按钮,做个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街机按键,小时候感觉手感好的很

街机按钮之前有个产品尝试用过,一股浓浓的塑料感,感觉上跟工控场合气质不符,被换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30一个,不锈钢带绿灯,取款机门那种。
编辑:增加图片,现在13块多,不过尺寸不太适合楼主。

这个我手上有样品,档次确实是很高,但是按键面积小,对于高强度工作的工人来说,效率会降低。工人们面对这种大按键一般是一手掌拍上去或者一脚踢一下。

楼主:
搜了一下,这个品牌好高贵啊,一个按键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4.D8TDLE&id=15357219764&ns=1&abbucket=18#detail
LZ  ...

这个好像比我之前用的那种要好看一点,买两个样品回来看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手上有样品,档次确实是很高,但是按键面积小,对于高强度工作的工人来说,效率会降低。工人们面对 ...

用电容感应按键,面积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量不大就用3D打印然后做复模,这样成本低

几百个最合适这样做了

我这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应该是用不到2K这样的按键。3D打印价格大概怎么样的?我听同事说过之前不知道打印了个什么玩意,一个50元!!

按键本体只能用普通的微动开关了,没能力对按键本体做设计。

网友E:
这个贴子的连接里就有,手感好到你怀疑人生(后面有价格,比较贵噢)
http://d1.amobbs.com/new2012/for ... 5%A2%B4%E6%9D%A2_UB[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子的连接里就有,手感好到你怀疑人生(后面有价格,比较贵噢)
http://d1.amobbs.com/new ...

这个形状不错,还带灯。能贴下帖子链接吗?我看看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贴子的连接里就有,手感好到你怀疑人生(后面有价格,比较贵噢)
http://d1.amobbs.com/new ...

我搜到这开关了,价格已经让我怀疑人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应该是用不到2K这样的按键。3D打印价格大概怎么样的?我听同事说过之前不知道打印了 ...

跟你说的很详细了。你自己不仔细看,浪费我一番心意

3D打印后做复模啊

下面的按键用长寿命的按键+弹簧

网友:
看成胸大手感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搜到这开关了,价格已经让我怀疑人生。

是的,但是手感和信耐性确认不错,非常规产品上才用

网友:
找张圆桌,开孔装上绿灯,再将按键置于桌面下方,这样估计应够大的了~

网友:
找个电梯按键不行吗?便宜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手上有样品,档次确实是很高,但是按键面积小,对于高强度工作的工人来说,效率会降低。工人们面对 ...

这店里还有一个金属蘑菇头的按钮,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说的很详细了。你自己不仔细看,浪费我一番心意

3D打印后做复模啊

哦哦,现在看懂了,谢谢提醒

网友:
电梯安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