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贴:PCB是否允许生产前给你先审核一下生产文件!

楼主(2017-04-20):
1)现在生产流程是:
客户下单---审核----付款(自动扣款)----安排生产
2)是否能增加一个流程:
客下单----审核----付款(自动扣款)-----审核生产文档----没有问题确认生产,有问题取消重新下单
第二种生产方试就是你付了款后,嘉立创处理完工程资料后,先不安排生产,先让你审核订单,有问题取消重下,没有问题安排生产

第二种方式:好处是你能看到你的生产稿,模拟电路板显示,在生产前能发现一些问题,如开孔开错,字符层,但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知道随便可以取消的时候(取消是要成本的),就算是取消收费,有一些客就动不动取消订单,行成一个依赖,完全打乱了生产安排计划,也培养成了客户不好的习惯,否是一个订单取消数次,取消之后又要沟通,对于嘉立创形成太大的压力

网友A:
可以让用户自行选择审核还是不审核,如果要取消订单,根据打样次数免费送几次取消的机会,超过的按次收点人工费,不收费不太好,有的人就会形成一种依赖,不会仔细去审查资料,反正后面有人帮忙审。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B:
小批量订单可以允许取消订单,因为一旦出错用户的损失会很大。当然用户需要付一定比例的取消费。
样板还是算了,进入生产环节就不应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让用户自行选择审核还是不审核,如果要取消订单,根据打样次数免费送几次取消的机会,超过的按次收点人 ...

1)原来取消也是收费的,收费之后就骂娘,事实做CAM资料也是要付费给CAM工程师的
2)取消之前,还要做大量的咨询工作,要是碰到一个不懂的,还装懂的,没有几个小时搞不定他,还得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批量订单可以允许取消订单,因为一旦出错用户的损失会很大。当然用户需要付一定比例的取消费。
样板还是 ...

台果要审核,则不会让到生产环节

楼主:
就怕让工程师形成依赖,有事没事取消一下

网友:
增加用户自己审核可以选“要或者不要”,老手一般是不要的省时间。

网友C:
算下得失就可以了,如果不审核会出错,比率很小,那就没有必要。不可能为了少部分情况而影响大多数人。

网友:
此举有点画蛇添足了

网友D:
前几个星期的时候,公司一位资深工程师发Gerber给采购洗板。等贴片插件完成了发现无法烧录。查了半天是出Gerber的时候少出了一层,只出了三层。然后怪板厂没有帮他查出少了一层就直接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下得失就可以了,如果不审核会出错,比率很小,那就没有必要。不可能为了少部分情况而影响大多数人。 ...

比例当然很少,多那还得了,不过有这个功能,他会很形象的就像3D效果一样展示出PCB的实体图,体验极好,就怕形成依赖!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例当然很少,多那还得了,不过有这个功能,他会很形象的就像3D效果一样展示出PCB的实体图,体验极好, ...

功能可以做出来。黙认是不需要审核的。新手需要自己点需要。

网友:
任何单子提交时候强制弹出 是否审核, 取消收费我认为合理。

楼主:
有一个思路是,点需要审核一律加收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个星期的时候,公司一位资深工程师发Gerber给采购洗板。等贴片插件完成了发现无法烧录。查了半天是出Ge ...

想起之前那个脸盆大的arduino开发板,虽说按资料加工,但客户有拳头大的孔的时候难度也没有疑问吗?
所以针对4层板只有3层这种情况,或是少发了钻孔层,PCB厂稍微靠谱点应该是会电话联系的。
当然,自己少发了想索赔是不太可能的,也不应该索赔。

楼主:
把这个是否需要审核当做一个个性化的服务对待,你一选择需要审核代表要提醒你确认,跟进,提供人员咨询服务,

网友:
楼主位的CAMCheck软件是嘉力创自己开发的?

网友:
一定要收费,而且不能便宜,不然会被玩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
如果客户的gerber是正确的,无论客户是否审核,JLC应该提供正确的PCB,如果PCB出问题,JLC应该 ...

说的很对!

网友:
不管审核不审核 这部分人总是要交点学费的

网友:
我认为不需要,意义不大,一人一年能用到几次呢?,还是默认为不开通比较好

网友F:
对于批量板件,如果能在生产前就看到拼版结构,阻焊与线路关系,还有外形,挖槽,开孔以及铺铜是否正确,那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不是说老手就不会错,就是你已经在其他家打过样的PCB 转个厂 生产批量都可能给你搞错的(打样时cam工程师发现你的问题给你改了,批量时没改);
自己能检查一遍生产稿,就是只检查几个容易出错的地方,花点小钱买个安心也是非常值得的;
总比万一出错,就算是厂家的问题,还是会耽误你的大事;(smt配套的交期,如果贴了件才发现元件费pcb厂又不会给你出,板子才几个钱?)
当然,有些人没有风险意识,大可以不勾选检查;
做成选择项会更好些;
建议勾选这个选项后,客户检查完如果不修改文件或是厂家原因照成修改,审核 费用返还 到PCB款项中;
如果因为自己原因要重新替换文件,则需要收取审核费用,毕竟给你挽回了更大的损失;

网友:
没必要,直接按照客户文件生产就好,损失就损失,SB都是需要学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批量板件,如果能在生产前就看到拼版结构,阻焊与线路关系,还有外形,挖槽,开孔以及铺铜是否正确,那 ...

对复杂的板一般会拼板打一次样后才量产

网友:
建议小批量板子有审核这个流程,对双方都是个保证。

网友:
camcheck是啥软件?

网友:
感觉没必要 ,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
多此一举了,做样板这么便宜根本也不需要确认,小批量就直接反单进行生产了,还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在力创钱包里充值一定数量的定金才能进行这个功能。审核后冻结部分资金(仅可用于PCB付费)。 以防止客户审核后,又不下单

网友:
两种方式:
         先确认工程文件后再生产(生产周期延长)
                 1. 假如问题是JLC的,无条件再确认,能加急则免费加急
                 2. 假如问题是客户,收钱20元工程费,退其余费用+运费
         不确认工程文件生产 (不需要耽误生产时间,而且概率不会错)
                查看工程文件后, 有问题
                   1. JLC的问题, 无条件再确认,能加急则免费加急
                   2 客户问题, 退运费  ( 不知道要不要收点垃圾处理费)

网友:
为什么要免费取消?客户审核是用来发现客户设计与板厂对文件理解不匹配的问题,如果确实发现问题责任在板厂,可以免费改正,如果要取消订单,仍然收费便是了。

网友:
我们小批量的板子回来,都会手焊一块测试下。

网友G:
最好有在线预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有在线预览功能,,,

会有的,不过可能是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例当然很少,多那还得了,不过有这个功能,他会很形象的就像3D效果一样展示出PCB的实体图,体验极好, ...

跟钢网一样 可以审核PDF,当然一天下没有免费午餐,需要审核的,待审核后再排期就可以,需要审核的单提示下,需审核后再排期,排期是多长时间讲清楚了就行,赶时间有把握的,后能接受小问题的可以不要这个审核,出问题投诉仍走现在的流程,就不会给生产厂造成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