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PID参数整定后的结果不一样,这怎么解释?

楼主(2017-04-20):
同一型号的电机有可能PID参数不一样吗?

网友A: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
如果电机一致性很好,基本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二手的电机,外国的牌子

网友:
那是看负载的,电机相同负载不同自然参数不同,另外PID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只有一组参数才是适合该负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的电机,外国的牌子

二手的?产地哪里的?
我们公司产品用的电机,国产电机都是一台机器一套参数,进口电机同型号,同一批次的可以用同一套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产地哪里的?
我们公司产品用的电机,国产电机都是一台机器一套参数,进口电机同型号,同一批次 ...

德国哈勃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手的电机,外国的牌子

使用年限多久了?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年限多久了?多大功率?

使用年限不清楚,电机才17W

网友B:
PID是调节系统的,电机是带负载的,不光电机要一样负载也得一样才能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是调节系统的,电机是带负载的,不光电机要一样负载也得一样才能结果一样。 ...

我的电机都是空载,但是给定的角度轨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都是空载,但是给定的角度轨迹不一样

给定的角度轨迹不一样,说明两个控制系统是不一样的,控制结果也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