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多触摸按键IC,没有自校准,或者可以关掉!

楼主(2017-04-20):
求一款多触摸按键IC,没有自校准,或者可以关掉!用来做水位检测

网友:
触摸按键做水位检测,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A:
东软HR7P201,用过这个检测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软HR7P201,用过这个检测水位

海尔单片机啊,谢谢

网友B:
www.socmcu.com 坛子里有另外一位坛友在用赛元的方案,自己搜搜,或者直接联系赛元。

网友:
厉害,这个思路好…

网友:
直接选用赛普拉斯,性能绝对ok, qq.com   2八五00一七4

网友:
用电容感应IC做长时间静态感测是一个坑,包括能配置参数的赛普拉斯。。。

网友:
水位检测专用芯片  使用简单   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41300345

楼主(2017-05-26):
引用 网友B:
www.socmcu.com 坛子里有另外一位坛友在用赛元的方案,自己搜搜,或者直接联系赛元。 ...

能可靠的长时间检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可靠的长时间检测吗?

我没用过,具体情况不清楚,你自己联系赛元吧。

网友:
还不如用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软HR7P201,用过这个检测水位

请教:这个MCU做水位检测调试难度怎么样,我是检测水桶的水位,所有距离比较大

网友C:
关于水位检测芯片,我有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QQ,是水位检测专用芯片。  QQ:413003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水位检测芯片,我有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QQ,是水位检测专用芯片。  QQ:41300345    ...

能检测多级水位吗,多少钱一片

网友(2017-07-06):
引用 楼主:
能检测多级水位吗,多少钱一片

单点检测  不含税1.0

网友(2018-01-08):
触摸专用芯片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  165385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