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区多台服务器,怎么让浏览器请求最近节点服务?

楼主(2017-04-21):
做webservice用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感觉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服务器入口,然后进行数据转发

网友:
貌似自动根据跳转点数选择路径,这个普通用户无法干预

网友A:
cdn 不是干这个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n 不是干这个的吗?

LZ是自己搭的,不是租的运营商的线路。

网友:
貌似叫CDN吧

网友:
dns负载均衡

网友:
自己在信令包中加入forward回复,类似http的 3xx 响应。客户端收到3xx后再选另外的服务器。

网友B:
CDN 解决静态资源的。 智能DNS(DNS负载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N 解决静态资源的。 智能DNS(DNS负载均衡)

智能dns good

网友C:
你要有自己的DNS,判断来源IP给出响应的服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有自己的DNS,判断来源IP给出响应的服务器

有多少人用的你的DNS 服务器???

网友D:
负载均衡设备+智能DNS,回楼上的,智能DNS不是让别人设置成你的DNS,而是将你的域名解析DNS改成你自己的DNS,然后用你的智能DNS设备侦听链路情况,回复不同的链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人用的你的DNS 服务器???

补充一下,这个域名解析服务器是在域名提供商那边设置的~不是在你电脑上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这个域名解析服务器是在域名提供商那边设置的~不是在你电脑上设置的 ...

我理解错了, 因为我用的是自己架设的DNS 服务器。 域名的智能解析,一般是通过DNSPod这样的DNS服务商实现,尽量解析到附近的服务器,或者线路比较好的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载均衡设备+智能DNS,回楼上的,智能DNS不是让别人设置成你的DNS,而是将你的域名解析DNS改成你自己的DNS ...

思路不错,学习了!别人的DNS解析的IP地址是自己搭建的DNS服务器的IP地址,然后自己根据请求返回不同的IP地址。

网友:
DNS层的智能云解析都可以解析到多条线路。不用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