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试功放电源板的性能

楼主(2017-04-21):
看到各种各样的电源板,不知道哪个性能好。

网友A:
功放电源更看重低纹波,高动态拉载能力。可以测试动态负载,满载时的纹波,负载调整率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电源更看重低纹波,高动态拉载能力。可以测试动态负载,满载时的纹波,负载调整率等参数。 ...

有没有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测试, 不用准确的结果,能大概区分就行。

网友:
纹波
负载调整率
线性调整率
动态带载特性
买个电子负载测和示波器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用试音碟试试,需要专业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