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能像linux一样管理用户吗?

楼主(2017-04-21):
win7/8/10/server,能够多用户远程登陆使用吗?能否像linux一样限制访问资源?例如只在自己的目录下工作。

我感觉win的多用户,就是换个用户名/密码再登陆,电脑上的所有应用/数据仍然可以访问?

网友A:
WIN的目录也可以分配权限, server一直都可以多用户登录. WIN7以上可以多用户但要设置(XP是不支持多用户的). 更多功能可能就要用到组策略这些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的目录也可以分配权限, server一直都可以多用户登录. WIN7以上可以多用户但要设置(XP是不支持多用户的). ...

我装的win2012 R2 server,找机会试试,要是可以这样的话,弄个服务器,登陆用最好了。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只要合理的设置权限就可以了,事实上我觉得Windows的权限管理更加合理,包括文件权限,组策略里指定的其它管理权限。

但是现在很多的软件都太流氓了,动不动就要管理员权限才能安装或者运行。

网友:
你别往别的盘放文件呀,都放自己用户目录下,就可以。ps:

网友:
ps:用户不能是管理员用户,否则相当于用户都给了root权限

网友:
在cmd下用net命令或者psexec工具,能直接在局域网内登录另外一台windows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