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主轴的水冷接头被扭断在主轴里了,肿么才能取出...

楼主(2017-04-21):
主轴水冷通道被堵死了,拆开主轴修理时,用力过猛,把冷却水嘴扭断在主轴里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出来?

attach://370145.jpg
attach://370146.jpg
attach://370147.jpg
attach://370148.jpg

网友:
1.先用WD40喷满断的那个堵头;最好把整个包含水冷里面的也喷满可以清洗下内部
2.再用一螺丝刀去强制去拧

网友A:
断头螺丝取出器,反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头螺丝取出器,反扣的

你说的是这种吧?准备买一套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12.100200300000000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攻反丝就行了,断丝取出器5分钟搞定,眼儿都是现成的

网友B:
黄铜的?找一个大小合适的内六角扳手敲进去

网友:
短丝取出器或左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的?找一个大小合适的内六角扳手敲进去

是铸铜的

楼主:
已经淘宝买了一套断丝取出器,26包邮

网友C:
黄铜接头特别容易拧断,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最好用呆扳手拧,

网友D:
我的也早就不通了,还好只用到6000或者10000转,温度不是那么高,略有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早就不通了,还好只用到6000或者10000转,温度不是那么高,略有温升

用空压机吹气看能否疏通,不然会造成主轴精度下降、线圈迟早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铜接头特别容易拧断,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最好用呆扳手拧,

看材料,还以为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早就不通了,还好只用到6000或者10000转,温度不是那么高,略有温升

没有冷却水,我也用24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冷却水,我也用24000转

24000是会发热的,一般用不到的
ABS开孔,我用进给2000,主轴12000就很好了
这样的便宜机器,进给太快就不行,误差太大了
要效果好,精度高点,进给800,主轴6000就可以了,只是没有必要,也太慢了。
PVC板加工也一样的参数。
同样的进给2000,主轴15000的时候,切割的表面就有融化现象了,尤其是刀具用了一段时间后。12000就很光滑的。但是再低了容易断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冷却水,我也用24000转

主要这个机器之前在我哥那里冷却是用自来水的,里面的水垢很厉害。我后来改成车用冷却液,还是不行,赌的几乎不通了。要通一下太麻烦了,就这样吧,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