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DC采集LM324输出的电压为什么会低了0.06V

楼主(2017-04-21):
想用这个电路采集4-20ma,电源是正负5V的,输入6mA的,用万用表量ADC8管脚的输入电压确实是600mV,但是为什么STM32F030采集的AD值是677,3.3V的基准电压。
按照12位的算法,电压值只有545mV.
电流增加减小,都会少60mV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20ma满值才2V  把满值换成3.3V

网友B:
1.如果断开IO管脚就恢复的情况   IO模式设置不对  被IO拉掉的
2.如果断开IO没好  那就是前级运放设计有问题

网友:
还有  你的AD基准对不对 是不是真的3.3V 一般使用需要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断开IO管脚就恢复的情况   IO模式设置不对  被IO拉掉的
2.如果断开IO没好  那就是前级运放设计有问 ...

IO直接采集电阻分压,是准确的,估计是运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a满值才2V  把满值换成3.3V

不用满值会影响精确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满值会影响精确度?

还是有点影响的 你的基准3.3稳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O直接采集电阻分压,是准确的,估计是运放的问题

会不会是地之间有压差?

网友C:
一个是可能PCB布局造成单片机附近的地和模拟电路的地有电势差。
还有一个可能是R336太大,单片机AD输入阻抗比较低,后级被拉低,这个时候用万用表点上有可能电压会回到正常值,这个时候看一下AD值试试,要是这样就要减小R3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可能PCB布局造成单片机附近的地和模拟电路的地有电势差。
还有一个可能是R336太大,单片机AD输入阻抗 ...

换成0欧姆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有可能是基准不对吧,一般精度不会那么差,3300 / 4095 = 0.8mV,一个数字量代表0.8mV

网友:
运放有失调啊。

网友(2017-10-03):
解决了没?

网友:
感觉是神坑,讨论没结果的......

楼主:
“解决了”,每个都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