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Vgs未达到开启电压,NMOS能导通?

楼主(2017-04-21):
最近在学linear的仿真工具 LTspice。简单仿真了一下NMOS的开关电路,为什么栅极电压为零,这个NMOS也能部分导通?
S端为1.8V,G接地,D端为什么能量到大约1.24V的电压。这种情况下,MOS根本就没导通啊,怎么D端会有电压?

楼主:
怎么不能发图了

网友:
体二极管

楼主:
多谢。再追问一下,体二极管的PN结方向是固定的吗?

网友(2017-12-07):
应该是接错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