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木板弄个小设备的外壳,请教懂木材的大神

楼主(2017-04-21):
喜欢打球,手工制作了一个电子计分牌(遥控的),为了不至于太寒酸,想加工木质的外壳.(亚克力太脆,容易碎,塑料易弯,金属太重,最后考虑只有木材合适)

请问使用什么木材能实现 轻,硬,便宜 ? 然后要通过机器开孔, 最后用AB胶粘就好(和螺丝),   或者谁能加工的

黑色的3mm的中纤板不知怎样

要加木质外壳的计分牌:

外壳设计图纸,分成6个面,最后组装成一个外壳盒子, 380x230x25mm左右大小

网上用亚克力做外壳的参考图片

深圳

网友:
感觉外壳好复杂,直接用不锈钢焊一个,内嵌一块玻璃。

网友A:
你有图纸?我有3mm木板,5mm亚克力,激光雕刻机,你付10元运费就发过去了。

网友:
绿色LED的孔也可以对应开好。

网友:
边框 + 铝塑板

FR4更好

记分直接买个遥控器就行

网友:
淘宝上找个亚克力加工的,直接给图就行!!

网友:
有东西叫 胶木板也可以用  不过颜色不好看

网友:
同样推荐亚克力,很不错的。感觉比木板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我有3mm木板,5mm亚克力,激光雕刻机,你付10元运费就发过去了。 ...

谢谢先! 我再微调一下图纸,请你帮下忙

楼主:
亚克力脆,容易碎.不能选用, 太厚的亚克力的话,又重了! 想整个东西轻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图纸?我有3mm木板,5mm亚克力,激光雕刻机,你付10元运费就发过去了。 ...

  激光雕刻机 效果怎样?  什么型号,想买一台

网友:
我一般用型材,自己搞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三合板。淘宝上还有很多可以依据图纸切割的。路边的复印广告店也可以加工亚克力板,他们都有专用的大幅面雕刻机,很方便。
木材比较麻烦,需要上漆。只要活儿好,三合板也能漆出红木效果。

网友:
高大上用红木,檀香,紫檀。

实用就是大芯板角料,一把小锯子搞定。

网友:
电木板行,可以雕刻,可以钻孔的

网友A:
刻了两张,还有什么需求?密我地址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刻了两张,还有什么需求?密我地址啊!

这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好像椴木,激光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材料啊!!

椴木三合板,厚度3mm。激光切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椴木三合板,厚度3mm。激光切割的。

看着挺漂亮的,再激光点线条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挺漂亮的,再激光点线条就更好了。

严格按照楼主意图做的,可以雕线条的,包括字。

网友:
三夹板,激光切割

楼主:
非常漂亮,谢谢!已经私发你地址!

楼主:
五一有事小忙了一段时间,感谢"饭桶"兄帮忙打的样, 有开窗口的那个面(顶面),由于开孔的原因, 整个面是比较软榻榻的,不适合. 整体的感觉也是软软的, 是否有硬一点的木材呢 ? 这种是什么木材 ?   顶面可能会用透明亚克力+UV打印来实现. (你那可以UV打印吗)   因为开的窗口,最后还是得用亚克力填回去.
但如果全部的六个面都用亚克力的话,容易碎.

见过黑色的中纤板, 也是3mm左右, 硬度已经能远远满足作为外壳的要求.

attach://372072.jpg
attach://372073.jpg
attach://372074.jpg

网友:
亚克力有各种厚度的,3、5mm的常用。如果觉得这种椴木层板比较软,可以用5mm厚度的,也可以里面设计一些支撑结构,就非常结实了,我见过国外比赛机器人用层板做的,可以经受汽车的碾压。其实和电路板结合起来后应该比较好了。

如果用3mm亚克力做,其实差不多的,略硬一些,但大尺寸上还是软,最好内部有结构件做支撑。一些条和筋就行了。

楼主(2017-05-23):
东西终于装好来用了,再次谢谢 饭桶 兄, 这种材料是比较轻, 可以, 就是硬度差一点点, 有稍微再硬一点的材料就好了!   都是要用木的
后面有喷漆把它喷黑了

网友:
效果还不错,感觉用亚克力能更好一点。

网友:
赞!
LS是不是考虑可以弄个代加工店

网友A:
传一个自己这两天做的焊接模具,四层亚克力做的,直接电路板图dxf文件格式导入coreldraw,画图半小时,切割半小时,非常快就完成了。

attach://374235.jp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传一个自己这两天做的焊接模具,四层亚克力做的,直接电路板图dxf文件格式导入coreldraw,画图半小时,切割 ...

下来多少费用啊,就你图上的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来多少费用啊,就你图上的4个!

自己做只算料钱:3mm 2.4*1.2米2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