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 5.9元一个,不会是有问题的芯片吧?

楼主(2017-04-21):
STM32F103C8T6  : 5.9元一个,不会是有问题的芯片吧?感觉太便宜了,不知道大家用的同类型的芯片价格几许?

网友A:
MCU        STM32F103C8T6                PCS        1        5.5315
我拿到的价格

网友:
2016年上半年,5.9元正常价格。  下半年涨价到6.7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        STM32F103C8T6                PCS        1        5.5315
我拿到的价格

请问你是从哪里拿的?
我一直都是JLC,现在8块多了,还经常缺货。

网友:
好好找找,量大从优

网友:
看从哪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        STM32F103C8T6                PCS        1        5.5315
我拿到的价格

看来量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从哪里拿的?
我一直都是JLC,现在8块多了,还经常缺货。

jlc只适合小批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lc只适合小批量的…

是的,我这个产品量不大,几乎一直也就2000-4000的定量,非常尴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这个产品量不大,几乎一直也就2000-4000的定量,非常尴尬/

这量,要不就tb碰运气,要不就jlc咯,感觉很难找到比jlc低的代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量,要不就tb碰运气,要不就jlc咯,感觉很难找到比jlc低的代理吧。

好的,谢谢回复,那就JLC吧,省得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这个产品量不大,几乎一直也就2000-4000的定量,非常尴尬/

你可以整包的买,一包1500,真空包装,这样一般不会有假货或者翻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整包的买,一包1500,真空包装,这样一般不会有假货或者翻新

那每次就订3000,两包。以前也卖过整包的

整包就没有翻新吗?不是翻新的水平很高么?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猫腻的地方,几乎每次买的整包上面的一个标签都被认为的撕掉了,不知何故。

华强北买的如此,JLC的也如此。

网友D:
一直都是这样买,暂时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直都是这样买,暂时还没出现问题

请问你从哪里买的?整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从哪里买的?整包,

天猫或者企业店

网友:
哦,谢谢,这样的渠道我也买过,谢谢回复。

网友D:
其实价格都差不多,如果某家的价格特别低,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每次就订3000,两包。以前也卖过整包的

整包就没有翻新吗?不是翻新的水平很高么?

因为代理不想让客户或者其他代理知道这批货是从他们手里出来的,那些价格一般都是以牺牲原厂利润换来的
注册制,这个脓包已经被TI捅了一刀了,下一个,我看好ADI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价格都差不多,如果某家的价格特别低,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的,差不多,和JLC的就差10%左右的税点的价格。

但是JLC经常遇到缺货的情况,两次了,正准备买的时候缺货了,或者说数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代理不想让客户或者其他代理知道这批货是从他们手里出来的,那些价格一般都是以牺牲原厂利润换来的

是的,所有拿到的整包的,标签都撕了。

之前两次都是华强北拿到,还以为是华强北特色。

前几天JLC的一个整包,也是一样,我才发现这个应该是行业通行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代理不想让客户或者其他代理知道这批货是从他们手里出来的,那些价格一般都是以牺牲原厂利润换来的

您是业内人士啊,这里很多游戏规则我不懂。

为什么说是牺牲原厂利润呢?

网友F:
买过几次样品芯片上面的丝印看起来像是打磨后重印的

网友:
翻新货,用放大镜看管脚,一对比就出来了

网友:
>上面的一个标签都被认为的撕掉了,不知何故。
Something needs be hidden.

>翻新货,用放大镜看管脚,一对比就出来了
More detail on how to tell the differ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过几次样品芯片上面的丝印看起来像是打磨后重印的

难道是用GD32之类打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代理不想让客户或者其他代理知道这批货是从他们手里出来的,那些价格一般都是以牺牲原厂利润换来的

求科普这中间的道行

网友:
芯片怎么翻新,在哪里找到这个多的拆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