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MP2303的FB脚分压电阻如何选取最合适?

楼主(2017-04-21):
DCDC电源芯片MP2303的FB脚分压电阻如何选取最合适?
手册上有典型电路应用,但感觉阻值偏大,输入12V,输出5V。电阻一个51.3K,一个10K。这样能及时响应负载的变化吗?
负载变化,在电阻上分压总得有个建立时间吧,所以这两个电阻的阻值都改小,好吗?改成多少合适呢?
另外输出电容有何要求?输出2A电流,选用多少容量的电容?什么材质的电容?

网友A:
图上的FB值是5V输出的典型值,FB基准是0.78-0.82V,5V输出时上下电阻比值大概是5.25:1
动态与FB电阻无关,,R3 1-5.6K动态会好点。
IC开关频率340K,5V2A时用10V330-680uf电解+1uf50V/X7R贴片就很好了。或者按图上的只用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FB值是5V输出的典型值,FB基准是0.78-0.82V,5V输出时上下电阻比值大概是5.25:1
动态与FB电阻无关, ...

图上5V输出上用的电容是2x22uF的贴片电容,也就是两颗22uF的电容共44uF。这么小容量的电容,输出3A的电流?

网友:
负载是电阻的话,输出3A电流是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上5V输出上用的电容是2x22uF的贴片电容,也就是两颗22uF的电容共44uF。这么小容量的电容,输出3A的电流 ...

22uf10V的电容还不好买,这种高频率的buck电路一般用4*4.7uf50V/X7R/1206的都足够了,输出就一个L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uf10V的电容还不好买,这种高频率的buck电路一般用4*4.7uf50V/X7R/1206的都足够了,输出就一个LC电路 ...

这个。。。
嘉立创的可贴片物料里恰好有22uF/0805和22uF/0603的贴片电容,品牌三星。
我用这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