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做消防设备的网友,烟感和控制器是怎么通信的?

楼主(2017-04-21):
听一个做工程的朋友说,大楼的烟感都是并联在一起的,最后连接在主控制器上,所有的烟感都有特定的编码,控制器是根据编码识别烟感的。这我就晕菜了,只有两根线,供电,信号,信号中还带编码……然后所有的传感器还都是并联的……原谅我的无知,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是什么协议,恳请懂行的朋友指点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长走线不清楚,不过原来玩过18B20的那些温度传感器好像也是两根线,里面有编码信息,可以并在一起分别读吧

网友:
简单的介绍一种方式:两根线既供电也通信——总线。总线上电压幅度变化可以被解析为时钟和数据,当总线上发出的地址与设备地址相同时,设备拉电流回信息给控制器。
传感器是并联的,同一时间控制器只与一个地址进行通信。
通信协议有数字型的和模拟型的。
不同厂家的通信协议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不公开的专用协议

网友:
抄表的 M-Bus ?

网友:
可以搜索一下 “消防二总线”

网友A:
做消防的一般俗称二总线,绝大大部分用的是MBUS,有专门的芯片的

网友:
关键词:Powerbus

比MBus的带载能力要强很多

网友:
这个我弄过,搜一下消防而总线。

楼主:
好深奥的感觉

网友B:
电力载波  楼上的买个样品 拆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貌似有专门消防总线
据说又有新的规定了
但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C:
十七年前产品这样做的:24V电源,送LM317,LM317的ADJ脚有个两电阻,其中一个被三极管开关控制接地或断开,另一个始终并联ADJ和地之间,当受控电阻断开,317输出饱和22V,当受控电阻被对地三极管接通,电压输出16V。这样编码就调制在供电电压上,传感器10V以上就能工作,所以不受22--16V变动影响,传感器同时检测这个变动,与自己地址符合则按规则脉冲控制一个负载,加大总线消耗电流。主控端测量这个附加脉冲电流的变动识别传感器地址 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七年前产品这样做的:24V电源,送LM317,LM317的ADJ脚有个两电阻,其中一个被三极管开关控制接地或断开, ...

这位朋友说得不错,这种总线大概是这么工作的,但电流不大。现在很多都往POWERBUS上转了。

网友:
一般都是自定义通信协议,每个厂家不通用,但是都是二总线,既供电又通讯,主机主动巡检,探头回码,主机发的是调制的电压脉冲,探头回的的电流脉冲信号

网友:
电力载波?

网友:
红外线的电子围墙也是这么干的呀

网友:
目测I2C或SMBus

网友:
下行电压环,上行电流环,应该和欧洲仪表总线差不多吧。

网友:
powerbus,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机发送电压切换 主机接收检测电流

网友:
消防、医疗与人命关天这种专用设备控管有些严,学习了解可以打开市场要有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载波  楼上的买个样品 拆看看看就知道了

m貌似电力载波也可以啊

网友D:
类似的盛塞尔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似的盛塞尔协议

你有盛赛尔协议吗?能否分享下

网友:
有人搞过电总协议吗?

网友:
Holtek前段时间刚推出电源线通讯IC,就是类似这个功能的,bom成本跟485差不多,型号为HT45B0005和HT45B0003,1块多点,0005的话x创有现货。

网友:
消防行业专用总线,各家基本都不同。但是框架差不多,就是供电和信号传输。现在基本都是数字传输。
详细的都是各家保密协议。P BUS就是这么雪来了,然后那来到处推销。实际成本高。

网友:
有点类型MBUS协议

网友E:
powerbus可以,带载能力强。搭了套小系统在公司测试,已经跑了小半年了,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owerbus可以,带载能力强。搭了套小系统在公司测试,已经跑了小半年了,还不错。 ...

目前消防探头行业应该还没有用这个powerbus量产应用的吧?

网友:
消防二总线,刚毕业时做过这块,其它蛮简单的,不过做好比较难

网友:
以前确实不了解,感觉挺好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消防探头行业应该还没有用这个powerbus量产应用的吧?

嗯,应该是的。现在好像还没大面积使用

网友:
是不是专用协议

网友G(2017-05-23):
引用 网友A:
做消防的一般俗称二总线,绝大大部分用的是MBUS,有专门的芯片的

绝大部分 不是用专用芯片的   你搞错了

网友:
不用芯片   主机发送电压变化 接收电流变化

网友:
纯电路搭的  建议楼上买个样机拆拆看

网友(2021-06-30):
引用 网友G:
绝大部分 不是用专用芯片的   你搞错了

请问一般用什么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