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9原理图转PCB器件重叠一块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21):
Altium Designer AD9原理图转PCB器件重叠一块怎么解决,一个一个拖吗?

网友A:
Altuim

看看有这个功能吗? 器件——tools——component placement ——Arrge outside board

PADS Layout
如果是 PADS Layout 是这样的。

楼主:
原理图生成pcb图生成的一堆堆在一起的封装可以用这种方法调整,但是原理图生成PCB时,器件还是堆成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uim

看看有这个功能吗? 器件——tools——component placement ——Arrge outside board

原理图生成pcb图生成的一堆堆在一起的封装可以用这种方法调整,但是原理图生成PCB时,器件还是堆成一堆

网友:
难道不该一个个拖吗?

PCB布局和布线,我基本都是手工完成的。

网友B:
楼主的语言表达有问题,我猜测是布局之后,原理图改了,然后编译元器件全部又堆到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语言表达有问题,我猜测是布局之后,原理图改了,然后编译元器件全部又堆到一起了 ...

不是,我发不了图片,也发不了网站,所有表达起来没有那么直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所有封装都调整后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表达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