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4412开发板 WIFI模块和CAN/RFID模块同时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7-04-21):
硬件平台:iTOP-4412精英版 ;  iTOP-4412全能版
软件版本: Android4.4.4源码

精英版

全能版

硬件修改:
①精英版,将R27去掉(这是一个0欧姆电阻),在R28上焊上0欧姆电阻;
②全能版,将R97去掉(这是一个0欧姆电阻),在R98上焊上0欧姆电阻;

软件修改:
在内核源码中打开 arch/arm/mach-exynos/mach-itop4412.c文件
1.
rst = EXYNOS4_GPC1(1),//RK30SDK_WIFI_GPIO_RESET_N,//RK30_PIN3_PD0, //MUST set to pin num in target system
修改为:
//    .rst = EXYNOS4_GPC1(1),//RK30SDK_WIFI_GPIO_RESET_N,//RK30_PIN3_PD0, //MUST set to pin num in target system
.rst = EXYNOS4_GPZ(5),
2.    //MT66XX SYSRST
    if(gpio_request(EXYNOS4_GPC1(1), "GPC1_1"))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quest GPC1_1 for MT6620  SYSRST control\n");
     }
修改为:
    //MT66XX SYSRST
//    if(gpio_request(EXYNOS4_GPC1(1), "GPC1_1"))
//    {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quest GPC1_1 for MT6620  SYSRST control\n");
//    }
    if(gpio_request(EXYNOS4_GPZ(5), "WIFI_PWDN"))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quest GPC1_1 for MT6620  SYSRST control\n");
     }
3.    s3c_gpio_cfgpin(EXYNOS4_GPC1(0), S3C_GPIO_OUTPUT);
    s3c_gpio_cfgpin(EXYNOS4_GPC1(1), S3C_GPIO_OUTPUT);
    gpio_direction_output(EXYNOS4_GPC1(0), 0);
    gpio_direction_output(EXYNOS4_GPC1(1), 0);
    gpio_free(EXYNOS4_GPC1(0));
     gpio_free(EXYNOS4_GPC1(1));
修改为:
    s3c_gpio_cfgpin(EXYNOS4_GPC1(0), S3C_GPIO_OUTPUT);
    s3c_gpio_cfgpin(EXYNOS4_GPZ(5), S3C_GPIO_OUTPUT);
    gpio_direction_output(EXYNOS4_GPC1(0), 0);
    gpio_direction_output(EXYNOS4_GPZ(5), 0);
    gpio_free(EXYNOS4_GPC1(0));
    gpio_free(EXYNOS4_GPZ(5));
修改完之后,make clean一下,然后重新编译内核和android。这样就会解决wifi和can不能共用或者wifi和RFID不能共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