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CDC设备主机只能接收到一次数据,急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4-21):
usb CDC设备枚举正常,下位程序接收数据用端点1,发送用端点2,DMA传输(原来产品的USB设备为通用设备,只在原来USB通用设备的程序上修改的描述符)。
目前调试过程:上位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到设备,下位程序在DMA接收中断中直接将接收到的数据转发,现在问题是下位可以接收到数据,但是上位只能收到一次转发的数据,后面的就没有了
急求大神能指点一下可能的错误方向,本人小白现在不知道该从什么方向分析,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是中断端点没有配置和开启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问题是中断端点没有配置和开启导致的

问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看原来的CDC框架里面要用到CMD、IN、OUT三个端点分别要怎么定义端点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我看原来的CDC框架里面要用到CMD、IN、OUT三个端点分别要怎么定义端点号?谢谢 ...

CMD、IN、OUT三个端点用非0的端点就行没有特别的要求,我的问题是因为CMD端点配置好了但是没有打开,CMD是中断端点虽然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是还是要配置好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