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上移植了qt4.8,做了一个USB摄像头采集的程序,但是花屏

楼主(2017-04-21):
我在电脑上的qt运行后是正常的图像显示,移植到2440开发板上后图像就花屏了,有人遇到过吗?求助

网友A:
PC内存多大,2440才多大。
看看内存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内存多大,2440才多大。
看看内存这块。

你的意思是指程序里存储图像占用内存太大吗?而2440的内存太小

网友B:
2440一般是64MB或者128MB的内存,跑个USB摄像头绰绰有余了。程序在PC上面运行正常,在2440上面运行不正常。
看看是不是2个摄像头支持的格式不一样造成的;

话说我的程序是在PC上面不正常,在板子上面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40一般是64MB或者128MB的内存,跑个USB摄像头绰绰有余了。程序在PC上面运行正常,在2440上面运行不正常。 ...

我的是3.4.2的内核,摄像头是USB2.0的uvc摄像头,用的V4l2写的摄像头程序,数据格式是yuv格式转换成RGB16的,我的液晶屏是RGB565的。我看网上有人说是USB1.1接口的问题,不知道是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指程序里存储图像占用内存太大吗?而2440的内存太小

嗯。先看看这块。
排除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先看看这块。
排除法解决问题。

我的像素是16位的,一张照片是640*480的,大约0.58MB,我的缓存队列中存储了2张照片,内存是64MB的,内存空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40一般是64MB或者128MB的内存,跑个USB摄像头绰绰有余了。程序在PC上面运行正常,在2440上面运行不正常。 ...

查看了一下后台占用情况,内存还好,cpu占用率非常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看了一下后台占用情况,内存还好,cpu占用率非常高,不知道怎么回事? ...

Qt刷摄像头到界面显示,非常占CPU速度。我以前问过别人,没人能回答得非常好;

网友C:
1,你的USB是1.1的,速度慢,但是和花屏无关。
2,你看下摄像头是MJPEG还是YUV的,不管什么什么格式,如果用QT自带的代码来刷图,都需要转换下图像格式,花屏估计就是这部分的问题。
3,CPU占用高可以考虑换带MJPEG硬解的芯片或者性能更好,内存带宽更高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的USB是1.1的,速度慢,但是和花屏无关。
2,你看下摄像头是MJPEG还是YUV的,不管什么什么格式,如果 ...

1、知道了
2、我的摄像头在ubuntu下的qt运行时是正常的,说明我的像素格式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YUV的,然后我再把YUV转换成RGB565格式的(我的液晶时RGB565的),代码如下
for(in = 0; in < IMG_WIDTH * IMG_HEIGTH * 2; in += 4)
    {
        y0 = yuv_buffer_pointer[in + 0];
        u  = yuv_buffer_pointer[in + 1];
        y1 = yuv_buffer_pointer[in + 2];
        v  = yuv_buffer_pointer[in + 3];

        r = y0 + (1.370705 * (v-128));
        g = y0 - (0.698001 * (v-128)) - (0.337633 * (u-128));
        b = y0 + (1.732446 * (u-128));

        if(r > 255) r = 255;
        if(g > 255) g = 255;
        if(b > 255) b = 255;
        if(r < 0) r = 0;
        if(g < 0) g = 0;
        if(b < 0) b = 0;

        r1=((r>>3)<<11)&0xf800;
        g1=((g>>2)<<5)&0x07e0;
        b1=(b>>3)&0x001f;
        rgb_buffer[out++] = (r1|g1|b1)&0xff;
        rgb_buffer[out++] = ((r1|g1|b1)>>8)&0xff;

        //rgb_buffer[out++] = r;
        //rgb_buffer[out++] = g;
        //rgb_buffer[out++] = b;

        r = y1 + (1.370705 * (v-128));
        g = y1 - (0.698001 * (v-128)) - (0.337633 * (u-128));
        b = y1 + (1.732446 * (u-128));

        if(r > 255) r = 255;
        if(g > 255) g = 255;
        if(b > 255) b = 255;
        if(r < 0) r = 0;
        if(g < 0) g = 0;
        if(b < 0) b = 0;
        r1=((r>>3)<<11)&0xf800;
        g1=((g>>2)<<5)&0x07e0;
        b1=(b>>3)&0x001f;
        rgb_buffer[out++] = (r1|g1|b1)&0xff;
        rgb_buffer[out++] = ((r1|g1|b1)>>8)&0xff;

       // rgb_buffer[out++] = r>>3;
        //rgb_buffer[out++] = g>>2;
        //rgb_buffer[out++] = b>>3;
    }
    return 0;

frame = new QImage(rgb_buffer,640,480,QImage::Format_RGB16);//1111

3、我找找芯片。

网友:
frame = new QImage(rgb_buffer,640,480,QImage::Format_RGB16);//1111
改成 frame = new QImage(rgb_buffer,640,480,QImage::Format_RGB888);//1111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