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都用哪种MCU驱动3G/4G模块的?

楼主(2017-04-21):
一直在用GSM/GPRS模块(STM32驱动),现在设备升级需要用到4G模块,都说需要跑LINUX系统,在此请教大家都用哪种MCU驱动3G/4G模块的?麻烦朋友们推荐款货源好、性价比高、好上手的MCU,感谢、

网友:
首先要带USB控制器,其他看你干什么用了,任务多选个主频高的,反之选个低速的,节省成本。。。

网友A:
4G模块也有带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模块也有带串口的

请问你说的哪一个型号呢?

网友B:
华为me909s我用stm32串口驱动的,感觉挺稳定的

网友B:
4g模块me909s的socket通信非常简单,几条命令就行,强烈建议使用,另外我这边用的pcie封装

网友A:
ME909u-521. ME909u-5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模块me909s的socket通信非常简单,几条命令就行,强烈建议使用,另外我这边用的pcie封装 ...

好的,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909u-521. ME909u-523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希姆通的sim7100也可以串口操作。

网友C:
4g用串囗?浪费啊,2G,3G更便宜

网友:
移远的MC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哪一个型号呢?

sim7600ce,全网通7模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模块me909s的socket通信非常简单,几条命令就行,强烈建议使用,另外我这边用的pcie封装 ...

你的应在产品上还是样品测试,在选模块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4g用串囗?浪费啊,2G,3G更便宜

我们只传小数据量,所以不介意,至于为什么用4g考虑到4g信号信号比3g好很多。

网友D(2017-12-21):
引用 网友B:
4g模块me909s的socket通信非常简单,几条命令就行,强烈建议使用,另外我这边用的pcie封装 ...

MCU串口向909发送数据,909自带缓存吗?数据量大了会不会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MCU串口向909发送数据,909自带缓存吗?数据量大了会不会溢出?

同问,ME909的串口波物率最大可以调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为me909s我用stm32串口驱动的,感觉挺稳定的

你好 , 请问你们的使用量有多大,有没有在地下停车场 、或者很偏远地区的使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