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433M发射电路需要触摸才能工作的原因、、

楼主(2017-04-21):
如图中所示的433M发射电路,需要用手触摸才能工作是什么原因?需要怎么去调节参数?

网友A:
X1声表接地没?上实物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声表接地没?上实物图看看吧

没有接地

网友:
同样想知道
请DX指导

网友:
哈哈,不是一般人都能摸的,必须是专业人员才会摸的。

网友:
直接上仪器看看不就知道咯

网友:
这个简单,以后卖模块送猪肉,挂在模块上可保稳定起震。

网友B:
还用这么古老的电路啊,直接一个PT4455吧

网友:
把天线加长试试,比如28CM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用这么古老的电路啊,直接一个PT4455吧

用古老的便宜

网友:
触摸433发射方案

网友:
X1 用有接地的多一些吧?

网友:
原因可能很多,也许是谐振参数不对,电容、电感性能不好,三极管性能不好,布线不合理都有可能,电感不能用色码电感,用漆包线绕空心电感,调节电感找谐振点。

网友B:
你算算两个方案的成本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算算两个方案的成本分别是多少?

RF6毛,晶振4毛,其它2毛,1.2元;你做出来是多少?

网友:
最近也在玩这个,不敢上这种。用了个凌承芯的模块2。4元。也不贵 省事多了

网友:
增加点正反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