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 的RTX 系统滴答定时器怎么设置用TIMER2

楼主(2017-04-21):
请教一下RTX 系统滴答定时器 怎么设置为TIMER2。因为用到时钟不能RTC ,只能用其他定时器。按照网上的修改为PeripheralTimer 表示使用外设定时器。系统跑不了。有哪位用过。
下面是和定时器选择相关的函数。
#if (OS_TIMER != 0)
int os_tick_init (void) {
  /* Initialize hardware timer as system tick timer. */
  /* ... */

  return (-1);  /* Return IRQ number of timer (0..239) */
}
#endif

/*--------------------------- os_tick_irqack --------------------------------*/

#if (OS_TIMER != 0)

void os_tick_irqack (void) {
  /* Acknowledge timer interrupt. */
  /* ... */

}
#endif

OS_TIMER 设置为2后 系统运行不了。上面2个函数不知道需要怎么修改。(第一是定时器的初始化,就是return 值不太清楚是不是28 )。第二个怎么函数不知道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