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提取PDF内矢量图的软件

楼主(2017-04-21):
很多PDF文件内的图片都是可以随意缩放依然清晰的,网上找的方法都太麻烦了,有没有好用的矢量图提取软件推荐一个呢?

网友:
貌似可以用CDR打开,然后提取

网友A:
用AI导入再编辑,如果是autocad直接导出的pdf,可以用pdfFLY还原成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I导入再编辑,如果是autocad直接导出的pdf,可以用pdfFLY还原成CAD

AI导入后,选择图片,只有一个电路图成功复制到word中了,可以任意缩放,别的图片复制到word中,只有字符了,没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