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712输出电压采样什的疑惑

楼主(2017-04-22):
我在淘宝购买了一个ACS712电流检测模块,然后将它串到两个加热器(220V交流电)中,然后采样得的数据拟合成下面的两张图:
ACS712的供电电压是5V,输出引脚Viout直接接STM32的ADC,ADC采样率是100HZ。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上下交替变换的值(好像是两个正弦波叠加在一起了!),不应该是一个正弦波吗?

这是我采集到的数值:

网友A:
X轴是时间吗?是的话说明在同一时间你采集到两个值啊,怎么做到的?

网友B:
市电不是50Hz嘛?100Hz采样的话,连续的两个采样点相位相差180度,就是这种波形了吧。另外采样频率为什么不高一点呀,100Hz有点浪费STM32的ADC性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是时间吗?是的话说明在同一时间你采集到两个值啊,怎么做到的?

是啊,X轴1个单位代表10MS。
我的ADC是在TIIMER中启动的,10MS中断一次启动一次DMA读取(5个数据做平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输出这样的值出来!我觉得这个很是奇怪,跟交流电有关系吗?
应该不是我的采样频率频率太低导致的吧?

网友:
因为采样率太低了,建议1KHZ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电不是50Hz嘛?100Hz采样的话,连续的两个采样点相位相差180度,就是这种波形了吧。另外采样频率为什么不 ...

谢谢两位回复。
100HZ可能是刚好采到基值对称的两个点上是吧?所以就变成上下振了么。这不应该是两条直线吗?
那么如果我用50HZ来采的话,应该是一条直线了吧?
模电不太清晰,不知是不是这样,请指教。

测到的500HZ时候的数据,就更奇怪了!

网友:
请复习香农采样定律

网友A:
数据处理有问题,就问一个问题;你同一个时间有没有两个值?
如果是用一个通道的话,同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两个值;所以不是交流电的问题,也不是采样频率的问题。

网友:
感觉有可能受磁场受干扰了

网友:
acs712没电流通过时输出一个2.5v共模电压,你的输出波形和电流方向有关,仔细看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数据处理有问题,就问一个问题;你同一个时间有没有两个值?
如果是用一个通道的话,同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两 ...

我觉只有你回答到点子上了
上位机的数据处理出问题了;当然100hz的采样率也稍微低了点,要显示波形至少8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只有你回答到点子上了
上位机的数据处理出问题了;当然100hz的采样率也稍微低了点,要显示波形至少8 ...

嗯,谢谢,采样率我已经提到1000HZ了,数据更加乱,那纹路就像菠萝一样!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采集有问题或者显示有什么问题。
上位机,其实没有,使用的是Excel来生成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处理有问题,就问一个问题;你同一个时间有没有两个值?
如果是用一个通道的话,同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两 ...

没有两个值,一个值!

只有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处理有问题,就问一个问题;你同一个时间有没有两个值?
如果是用一个通道的话,同一个时间不可能有两 ...

兄弟有何高见?
请指教。

网友D:
请复习香农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复习香农定理

是采样率的问题吗?可是,我采样率提高到了500HZ,是6楼的样子。

网友E:
100HZ???  交流电都50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HZ???  交流电都50HZ了

主要问题应该不是采样率的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结果是采样的问题。
通过示波器发现其输出波形是一个三角波,频率为120HZ左右,如下图:
attach://370995.jpg

错误的方式:
  每1MS中断一次,启动DMA读取;

正确的方式:
  持续读数据,并绘制。启动一次DMA,在DMA完成中断中读数据并再次启动,如此循环。结果如下图:
attach://370996.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