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部AD音频采样WAV格式存储问题

楼主(2017-04-22):
请教大家,有谁做过用STM32内部AD采样语音信号,存储为WAV格式的相关东西呢,网上都是用VS1053做的,输出的就是已经编码的数据。

网友:
直接用一个codec芯片即可         采样得到的是原始数据,然后存储为wav格式就行

网友A:
补充上面:内部ADC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上面:内部ADC是一样的

多谢,已经做好了,没用codec芯片,直接放大后内部ADC采集,原以为必须要压缩的,后来查资料,不压缩也可以的

网友(2017-10-19):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做好了,没用codec芯片,直接放大后内部ADC采集,原以为必须要压缩的,后来查资料,不压缩也可 ...

请问 你adc采样率多少?我这边音质不行

楼主:
8K采样率,音质还可以

网友(2020-03-19):
引用 楼主:
8K采样率,音质还可以

你好请问下怎么存储为WAV格式 , 有没有这方面资料推荐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