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线电压100V和线电压200V为什么是2倍关系而不是1.732倍?

楼主(2017-04-22):
据网上查的,日本的线电压是AC100V(也有说AC110V的),三相的相电压为AC200V(也有说AC220V的),那么有两个问题:
1、线电压AC100V和相电压AC200V正好是2倍关系,为什么不是1.732关系?中国的三相电互成120度的,线电压和相电压比例为根号3=1.732,即220V *1.732=380V
2、日本的线电压到底是AC100还是AC110还是共存?相电压到底是AC 200V还是AC220V的。

还有有谁知道印度的线电压和相电压,或者说有几种不同电压?

网友:
日本关东 AC100V 50Hz
日本关西 AC100V 60Hz

网友:
线电压不是大于相电压,也就是根号3倍的关系吗?

网友:
电工,  中国普通市电额定值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网友:
谁能推荐一批超软3芯1.25平方左右的线,我用来配合公牛用,谢谢。
目前X宝找了一个台州的,3.5 和4.5,元一米,规格对应分别是2芯 1.25 和3芯1.75,都满意,就问问看有没有比这还便宜的,我准备做一批公牛插线板

网友:
日本不是相电压120v线电压208v么,公司很多美规的设备都是这个参数

网友:
楼主相电压和线电压弄反了。
线电压高于相电压,线电压是相电压幅值的1.732倍

网友:
日本家庭用电是单相三线,也可以说是双相电。两根火线对零线电压是100V,两根火线之间电压是200V。简单来说就是200V中间抽头是零线。

至于三相电,就是三路线电压为200V。所以三相电的相电压不是100V,而是200V/1.732

中国单相电取之于三相电中的一相,所以是1.732倍关系
日本单相电,直接取之于线电压所以是200V,然后200V中间抽头,所以又有单相100V。

编辑:补充图片

网友:
楼上解释的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好像也有220v的。

日本有100v,也有110v

又看到日本市电电压的讨论。
日本单相电是100/200V,肯定没有110V。

网友:
200/1.732=115 ?

网友:
相位不同,所以合并后计算不一样。100/200是同相位不同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