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喇叭如何固定

楼主(2017-04-22):
  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 感觉固定很麻烦

网友:
那不是有螺丝孔么?有啥麻烦的

网友A:
1:前面用螺母,螺丝从背面锁过来。2:前面用内六角螺丝,用弯头六角扳手来锁。3:用塑料子母扣安装,方便快捷。

网友B:
多少钱一个,几瓦几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个,几瓦几欧?

这个才3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前面用螺母,螺丝从背面锁过来。2:前面用内六角螺丝,用弯头六角扳手来锁。3:用塑料子母扣安装,方便 ...

大师,理解不了,能否画个示意图。

网友:
这样清楚吗?

网友:
这货安装挺方便啊。考虑木头箱子的厚度了。

网友:
箱子开个圆口,探出去。拿螺丝一拧即可。不行的话,加长螺丝,加木垫儿。

网友:
这种本身就是订制,适合某些机箱吧。然后被拆机拿出来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理解不了,能否画个示意图。

有顶视图和侧视图吗?

网友:
这个设计没问题,预留声音的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货吗,多少钱一个

不清楚,不想给大家推荐这个卖家,上次在他那里买12元的喇叭,在其它店2元就买到了

网友:
这个是从里面装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