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障电路板,当GND接示波器或开关电源地时正常

楼主(2017-04-22):
RT,前人做的产品,遇到部分测试不通过的,故障电路板通电时不能正常工作,当GND接示波器或开关电源时,就能正常工作了,一旦断开,又不正常。谁遇到过,一般需要怎么改造。故障位置应该是电源部分,没法测试,一旦接示波器他就正常,也无法看上电时的纹波。
补充,电源是24V适配器,有磁环。

网友:
不懂,猜测共模干扰的路过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感觉地线有问题,猜测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
是不是y电容坏了,加个y电容到大地看看

楼主:
用的是DCDC,24V转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感觉地线有问题,猜测

我也感觉貌似lz是用的浮地,且模块间可能只有信号线没有地线(不共地),结果信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貌似lz是用的浮地,且模块间可能只有信号线没有地线(不共地),结果信号乱了。 ...

我把所以的模块板的地用线连到一起。不同的电源效果还不同,适配器和铁壳开关电源不行,台式电源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