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们大神问下关于AVR EEPORM的存取问题

楼主(2017-04-22):
用的是mega88 不知道为什么存进的数据是 56 但掉电后再读取,结果出来的是 5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读出来的数据后编码开关只能减操作,不能加操作,郁闷

void wrdata(unsigned int add, unsigned char datas)
{
while(EEAR.1);
EEAR=add;
EEDR=data;
EECR.2=1;
EECR.1=1;
}

unsigned char rddata(unsigned int adds)
{
while(EEAR.1);
EEAR=add;
EECR.0=1;
return EEDR;
}

////////////////////////////////////////////////////////////////////下面操作读写
wrdata(0x0001, 56);

tmpdata=rddata(0x0001); 这句掉电后读出来数据是 55

楼主:
一个晚上测试了十几次,得出推测出一个结果,就是手册上写到Flash操作时会影响EEPROM,一开始我没理解后来我明白了,下载程序到Flash完成后会复位进入程序运行,那时候说出来的ROM数据都是55,不过运行程序中用程序存储数据是正确的,现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只能减操作不能加操作!

网友:
AVR EEPROM写操作后要保持至少10ms时间再去进行其他操作,写EEPROM是要时间的,看datasheet

网友:
加延时,不能立即回读

楼主:
我是写进了ROM后,从新掉电开机读取数据后,数据只要减不能加,并不是在同一时刻读写操作!

网友:
wrdata(0x0001, 56);
delayms(20);
tmpdata=rddata(0x0001); 这句掉电后读出来数据是 55

楼主:
leifeng 的建议不错,我是须要加延时,但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最终问题是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不能加数,只能减数操作!现在对ROM的读写没问题了
例如
wrdata(0x01, 0x20);
nop(20);
tmpdata=rddata(0x01);

这个tmpdata的数据不能加,只能减操作,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如果在掉电时写数据,得保证写操作完成(几ms)之前,电不至于掉的太低。
一则避免单片机跑飞乱写,二则避免EEPROM写入因电压低而失败

网友:
有可能是低电压的时候程序跑飞,可以把BOD打开试试,电压不够的时候让MCU进入复位状态不工作
以前用C51读写24C08的时候掉过一次坑,通断电时数据不定期被改写,后来专门做了掉电复位的电路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