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很倒霉,为了破解一个软件将一个硬盘目录搞丢,

楼主(2017-04-23):
昨天很倒霉,为了破解一个软件将一个硬盘分配表损坏,为了数据恢复花了399元,让联想远程恢复,用了将近4小时,现在我还没有将恢复了的数据整理完,有240G恢复的数据(500G硬盘)。

网友A:
用diskgen自己搜一下就找回来了。分区表丢失很容易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自己搜一下就找回来了。分区表丢失很容易修复。

数据很重要,我怕弄巧成拙,叫破解弄怕了。可以用不重要的数据试试diskgen,diskgen数据恢复后还在原硬盘吗?

网友:
分区表丢失很好弄啊~

网友B:
破解什么软件?让大家好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什么软件?让大家好避开

一个工控用上位机软件,想找破解版,下载下来病毒很多造成重大损失,今后大家干这种事情要有充分思想准备。

楼主:
刚才下载,安装 diskgen 也碰到电脑管家报警。

网友:
上虚拟机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很重要,我怕弄巧成拙,叫破解弄怕了。可以用不重要的数据试试diskgen,diskgen数据恢复后还在原硬盘 ...

diskgen恢复的是分区表。不是数据。

另外,你要找3.8破解版。

网友:
先硬盘镜像一份 再搞

网友C:
winhex先对坏盘做下备份,想怎么搞都行

网友:
虚拟机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gen恢复的是分区表。不是数据。

另外,你要找3.8破解版。

谢谢,我已下载3.8破解版,没有电脑管家报警。联想远程数据恢复是将原硬盘里的文件全部恢复到我另一个硬盘里,次序全部乱了。

楼主:
以后干这种有风险的事,还是先拿一台无所谓的电脑试。

网友:
应该单独搞一台机子,现在电脑这么便宜

网友D:
我想知道硬解什么样的软件,会导致硬盘分区表丢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后干这种有风险的事,还是先拿一台无所谓的电脑试。

有种软件叫虚拟机
VirtualBox
https://www.virtualbox.org/

网友:
是他下载的破解版,有病毒引起的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hex先对坏盘做下备份,想怎么搞都行

我的那个坏了的硬盘是500G,先备份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硬解什么样的软件,会导致硬盘分区表丢失

是下载的破解版有病毒引起的失误,当时电脑管家警告了我没禁止。

网友:
什么电脑管家的都是拖速度的玩意~

网友:
楼主用电脑管家,但来楼主也是电脑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