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成本1元的光耦RS232

楼主(2017-04-23):
经测试波特率可达19200bps,欢迎各位抛点玉过来

网友A:
搞个IC成本难道高吗,可靠性肯定好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IC成本难道高吗,可靠性肯定好很多吧

你找个1元的隔离RS232  IC看看?

网友B:
高低温测试搞过没?光耦低温时还是有些麻烦的

网友:
真的能够隔离吗,这个够牛,收藏
?不知能否用于STC下载,波形质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低温测试搞过没?光耦低温时还是有些麻烦的

TLP291:Operation temperature : -55 to 110 °C

网友C:
搞不懂rx怎么实现5v到12v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rx怎么实现5v到12v转换的

R134   D7   C3

逻辑“1”:   -3— -15V
逻辑“0”:+3— +15V

网友:
引用 楼主:
TLP291:Operation temperature : -55 to 110 °C

这个参数是不假,建议你还是测一下,有时候厂家认为可以忍受的参数,我们的电路是受不了的,比如低温下漏电流会变大

网友:
串口取电没

网友:
电路中的+5A是要从RS232主板那边再引一个电压过来?

网友:
不错,隔离的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隔离的,还得算上个dc模块的成本

网友:
不错,比以前论坛里的三极管组合的高级些。

网友:
光耦的温度是它能工作的温度范围,但是电路能正常工作的范围,必须是光耦在你需求的温度范围内,都工作在合适工作点范围内!这个做过无直流反馈偏流的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朋友最有体会了。

网友:
我了个去!我想过很久。就是一直没动手。没想到有人竟然做了。

网友D:
BPS最高能到多少,楼主有测试过吗?

网友:
这是不是太牛了,我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BPS最高能到多少,楼主有测试过吗?

19200bps

网友:
记号先,简单好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知这样隔离后能传多远

网友:
这隔离电路不错

网友:
速度应该不高吧,能少到多少

网友:
收藏了,过几天验证下。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的原理可以给讲解下吗

网友E:
隔离电源怎么处理?这个成本大吧

网友: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F:
本末倒置,这和三极管做的并无差别,三极管那个的缺点这也有。232芯片也就1块左右并不贵,重点在隔离电源。5-6块钱的隔离电源都花了还在乎1块钱的芯片。

网友G:
工作原理上没问题,实际使用中发现,通信数据中逻辑“0”的占空比不能太多,否则C3放电多于充电,会导致通信电平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末倒置,这和三极管做的并无差别,三极管那个的缺点这也有。232芯片也就1块左右并不贵,重点在隔离电源。 ...

等你有产品量产100K量级的时候再回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作原理上没问题,实际使用中发现,通信数据中逻辑“0”的占空比不能太多,否则C3放电多于充电,会导致通 ...

参数需要根据光耦型号适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离电源怎么处理?这个成本大吧

可以在232串口取出5V的,这个有意不画的

网友H:
加个隔离电源毫无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个隔离电源毫无优势

这个具体需求具体分析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等你有产品量产100K量级的时候再回来看看吧

少年,我自己做的隔离电源,可以买几个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年,我自己做的隔离电源,可以买几个芯片了。

就算你用max232同类芯片,需要隔离的时候是否还要加上一对光耦?

网友I:
不明白C3上面是如何产生负压的?可否讲解?

网友:
谁来解释下工作原理,负压如何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C3上面是如何产生负压的?可否讲解?

你找个RS232串口量一量各脚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再测试一下。把R136上和R13上。都并上一个电容试试。0.1的。应该速度可以再快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C3上面是如何产生负压的?可否讲解?

对方来的  如果双方都用这个电路 就没了

网友:
这个电路,温度对它的影响最大,还不如一片隔离型的232芯片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对方来的  如果双方都用这个电路 就没了

再加0.5元,可否把这个问题解决?变成一个隔离的真正的RS232

网友K:
打击楼主一下,在该电路在RS232端悬空时,如果TX输出信号,会在RX端收到干扰,程序要特别注意判断这种干扰数据。
原因是TX空号输出+5V电压经R134,D7,R136,点亮U4(TLP291)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击楼主一下,在该电路在RS232端悬空时,如果TX输出信号,会在RX端收到干扰,程序要特别注意判断这种干扰 ...

欢迎抛砖打击,并希望可以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
串口取电,如果两头都这样的话就完蛋了。一个232芯片没多少钱的,关键是隔离电源的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加0.5元,可否把这个问题解决?变成一个隔离的真正的RS232

最简单负压应该算双二极管+电容吧, 如果再搞个单片机腿输出PWM过光耦,加个双二极管和电容怎么样。除掉单片机腿,5毛钱够了。

网友:
普通232芯片也可以加光耦隔离, 光耦不动,用几个电阻电容二极管替下一个芯片一块钱,好像意义不大,主要成本是隔离电源要好几块钱。

嘉立创       100 个以上: 折合2850.00元/圆盘(2500个)  ¥1.14
接口芯片  品牌: ST(意法半导体) 国际品牌
ST232CDR  下载数据手册/封装库
ST232CDR 编带  商城实时成交记录
封装/规格: SOIC-16_150mil 编号:C6869
价格趋势
RS232收发芯片

网友:
电路局限就在于只能用于从设备。

光耦的TX输出直接接12V,传输距离能远一些,还能节省LDO。

电解电容接一个二极管保护,否则长久不用,电容会坏的。

总体来说,电路思路颇为巧妙。

网友:
要是能解决+5A的取电问题就更好了!

网友:
收藏了。这个牛逼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C3上面是如何产生负压的?可否讲解?

看图关键是rs232_tx这条线,初始时-12v。所以是用这条线的电压的。

网友:
这个是靠自举进行电平转换吗?

网友:
这收藏了。搭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不错,串口取电有巧思,发送高电平只有5V

网友:
稳定才是第一要素,成本排第二。

网友:
光耦这个东西,稳定性还是不太好

网友:
看了三家(在行业算小有名气的)电池上的BMS通讯单元都是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