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网友,OB2530 AC-DC电源芯片反馈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7-04-23):
请教各位网友。

最近设计电表的开关电源,因为有成本要求,想选用国产的OB2530芯片,做多路DC输出。

看数据手册,这款IC是不需要光耦+431调节反馈回路的。想不明白,这样是什么原理?

大家有用过OB的芯片吗?它的芯片怎么样?

网友:
电表的开关电源,我用过的电能表芯片是把火线当做电能表芯片的地进行采样的。这个AC-DC电源是给电表芯片供电还是给MCU供电,还是两个部分都要供电?那个非隔离那路给电能表供电的需要注意地线就可以了,如果MCU需要隔离则另外一个绕组给MCU独立供电,然后通讯采用光耦隔离就可以,如果MCU不需要隔离也可以。

现在的AC-DC电源方案很多,你说的那种不需要光耦+431的小功率电源是原边反馈的,利用初级线圈反馈次级电压电流情况。原来那种次级端反馈则需要光耦和431,如果要恒流还需要恒流电路反馈。现在这种原边反馈比较成熟了。

OB的电源芯片在国产里面算是不错的了,以前批量用过他们家的OB2263次级反馈和另外一颗原边反馈的IC,原边反馈的效果还是可以,只是需要注意电压精度不是很高,如果要高精度电压还需要自己增加一个后级稳压电路。

如果成本压力不是很大,还是PI公司的芯片好,调试设计都比较简单。

楼主:
电源芯片是给采样芯片和Mcu共地供电。

网友:
我所用过的AC-DC电源芯片外国品牌主要有TI的、安森美的、仙童的、PI的、ST的、MPS的等。当时用南京一家仿ST的VIPER22的出过一次批量事故之后不敢用国产的了,当然除了OB的,用过好几年了,还比较稳定。

网友:
电表芯片供电需要考虑一下,看看你的电能表芯片需不需要利用交流的火线作为参考地线,如果需要则变压器单独设计一个绕组。MCU另外设计一个绕组,当然MCU如果不隔离也可以和电能表一个绕组供电。如果不要太稳定的电压,可以不需要单独的稳压IC和稳压电路。比如你电压范围可以接受4.8-5.2V这种就可以。如果需要比较稳定的则需要稳压IC,还有就是多个次级绕组的话,每个绕组的调节不是很好,最好加上稳压,就算是光耦+431反馈的,如果是多输出绕组,除了具有反馈的次级输出绕组电压是稳定的,其他没有反馈的绕组也需要做稳压的

网友:
我看的那些电能表芯片很多采用阻容降压做参考设计,还有些采用LNK304等非隔离AC-DC方案。采用专用的AC-DC芯片隔离方案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多路供电,MCU部分可以和电能表部分隔离

楼主:
电表是三相工业电表,电源供电思路是如下。

AC220-》(OB2530+变压器)-》2路DC。

其中1路DC供电电能芯片和MCU。另外一路做隔离通讯的电源。

三相电,经过采样电路处理后,N线是直接连接在Mcu的电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