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导线长就会被干扰。

楼主(2017-04-23):
max6675用2米的导线(普通导线),发现有时候温度值会到200以上。。。

有时候,断开热电偶,2米的导线还是接上的。温度值也是100多。

有高手了解情况吗?

网友:
普通导线?

网友:
建议看看热电偶原理

网友A:
补偿导线,还要与所用热电偶型号匹配。

楼主:
是的。普通导线。
但是发现热电偶补偿导线 都很细,只有0.2mm-0.3mm   感觉很不靠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导线,还要与所用热电偶型号匹配。

恩。谢谢。

但是发现热电偶补偿导线 都很细,只有0.2mm-0.3mm   感觉很不靠谱哦。
压端子不好操作。线细担心断。。

楼主:
有时候又只有30多度。好奇怪啊。。。

网友B:
我有经验。我用MAX6675做3D打印机的温度采集。结果受到步进电机干扰。通过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以及JLINK的图形分析;发现,是MAX6675有时候会被干扰到直接输出错误信息。并不是采集出错。3根线上面的波形是正常的,并没有杂波;
最后折腾大半年后直接使用PT100替换掉,去除了隐患;

我们使用了屏蔽线,以及好多方法都没用;感觉就是被电机的磁场干扰了。因为小板子挨着步进电机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普通导线。
但是发现热电偶补偿导线 都很细,只有0.2mm-0.3mm   感觉很不靠谱哦 ...

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经验。我用MAX6675做3D打印机的温度采集。结果受到步进电机干扰。通过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以及JLINK的图 ...

不是吧,,,,,
问题是 我温度比较高呢。600度。。。。。

网友C:
用的k型热电偶尽量长,接到采样板上尽量短(最好直接用端子固定在板上),如能把热电偶与外壳地能进行隔离是最好了,我用过10米长的热电偶,用max6675,软件需滤波处理

网友D:
楼主啊,知识不扎实就开始设计产品了,热电偶的冷端不在6675的附近,测温能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知识不扎实就开始设计产品了,热电偶的冷端不在6675的附近,测温能准吗? ...

我在二三楼就提醒楼主了,楼主还是一如既往地嫌弃补偿导线太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经验。我用MAX6675做3D打印机的温度采集。结果受到步进电机干扰。通过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以及JLINK的图 ...

告诉你个秘籍,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也用6675,同时有好几个步进电机在工作,只要电机一工作,测温立刻下跳,后来我在热电偶冷端并联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彻底排除了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二三楼就提醒楼主了,楼主还是一如既往地嫌弃补偿导线太细了

楼主估计冷端补偿都没搞明白,这样的攻城狮设计产品能用吗?

网友B:
我加过电解电容试验过了。
我的MAX6675并不是说得到个别的错误数据。这种直接滤波就没了。
我这边是干扰到,所有输出的数据都不变化了。6675输出的数据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k型热电偶尽量长,接到采样板上尽量短(最好直接用端子固定在板上),如能把热电偶与外壳地能进行隔离 ...

谢谢。
是的,导线一长,数值就会很大。但是距离是没办法减少的。所以我打算增加导线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知识不扎实就开始设计产品了,热电偶的冷端不在6675的附近,测温能准吗? ...

是的,的确没搞清楚。
但是导线短了就没有这个问题,导线一长(只是放在一旁绕了几圈),温度值就很大。max6675位置不变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二三楼就提醒楼主了,楼主还是一如既往地嫌弃补偿导线太细了

谢谢,你的提醒,我现在的感觉是 导线电阻太大,所以打算用粗的导线。
也知道补偿导线的好处,但是补偿导线太细,做成端子,感觉插拔不方便,补偿导线细了之后,会不会电阻就增加了。(听从你的建议,我去买点补偿导线试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加过电解电容试验过了。
我的MAX6675并不是说得到个别的错误数据。这种直接滤波就没了。
我这边是干扰到 ...

嗯。加10uf电容是个好方法。

有明显改善,但感觉有时候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C:
输入端并10uf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并10uf不行吧?

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呢?

印象中温度反应很迟钝,最终还是用了0.1uf的

网友F(2020-07-31):
引用 网友B:
我加过电解电容试验过了。
我的MAX6675并不是说得到个别的错误数据。这种直接滤波就没了。
我这边是干扰到 ...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max6675和k型热电偶受到了干扰,当前温度会立刻下降,有时候会下降到了0度,并且不变。试了并联电容也不行,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个秘籍,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也用6675,同时有好几个步进电机在工作,只要电机一工作,测温立刻下 ...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max6675和k型热电偶受到了干扰,当前温度会立刻下降,有时候会下降到了0度,并且不变。试了并联电容也不行,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max6675和k型热电偶受到了干扰,当前温度会立刻下降,有时候会下降到了0度 ...

不一定是max6675被干扰了,可能是热电偶本身出现了错误的信息。那一批产品,我是用了各种滤波算法处理。
后来第二批产品换成PT100了,热电阻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换过新的热电偶,还是会出现温度不正常。最后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只能换成PT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