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口使用can芯片,哪种性能好些??

楼主(2017-04-24):
想做CAn方面的东西。发现STM32只有一个,需要同时控制3 路。想使用外接的,不知道哪一款适合。

网友A:
节点可以并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点可以并在一起的

不允许的。这几路不能连接在一个网络。

网友:
mcp2515,SPI接口

网友:
只能用扩展了

楼主:
扩展的有没有引脚少的芯片?

网友B:
你可以换一款芯片,  NXP 的, 原 Freescale, S32K14x  系列, 有三路 can FD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一款芯片,  NXP 的, 原 Freescale, S32K14x  系列, 有三路 can FD 的

这也是个方案,要么就是用can控制器+收发器自己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一款芯片,  NXP 的, 原 Freescale, S32K14x  系列, 有三路 can FD 的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不想换芯片,那就用 SJA1000 , 这个是个 CAN 控制器, 不过这是个很老的产品了。

网友:
换别家芯片吧  n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换一款芯片,  NXP 的, 原 Freescale, S32K14x  系列, 有三路 can F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