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打样质量问题的板子,JLC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7-04-24):
情况这样:打样10块,SMT10块
发出来的货,9块好的,有一块分别包装了,并做了红色标记,写了个纸条"起泡板"
这样就完了?也不补一块?还好我只需要5块,否则我需要10块成品的话,岂不是还要再下一次单?

网友:
帮你顶下,大家要多关注下,JLC需要提升服务水平!

网友:
嘉立创 有个售后服务,pcb品质投诉或者SMT品质投诉,在哪里投诉就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网友:
如果你需要10块,请打样15块。

这种情况,我认为做收集并记录,以后改进即可。

网友:
如果你需要10块,请打样15块。

网友:
楼主现在就是需要5块打样10块已经考虑到冗余了啊,有一块有问题,楼主试试到PCB品质投诉那里投诉看看,应该能连SMT和PCB的一起退给你吧

网友:
实在抱歉.给楼主带不便.         楼主可添加投诉一个. 售后工程师会帮你调查原因.

一点小解释:起泡泡这样的现象实在是非常罕见, 按照以往经验一般是非常低级的操作失误导致.
网友也不用太关于关注,这种现象还是非常少见的.

PCB+SMT 工序又增加了好多, 稍微有一个工序出错就是一个不良品. 不良管理难度增加好多好, 我们也在努力,尽可能避免.
其实道嘉立创是有赔付制度的,不良品多了,赔款都赔不起. 不努力都不行呢.

楼主:
其实我是有所准备会出现次品所以才多要一些的,还好无碍也不追了。只是大家以后打样要有准备留些余量

网友:
打样肯定要留余量的,目前还有一堆打样剩的PCB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需要10块,请打样15块 。

嘉立创已经很细心的将有质量问题的挑出来,并做了标记,提醒你使用时注意 ...

请问,如果客户提供的Gerber数据里没有孔位图,而他们审查时也没有索要相关文件就给加工了,导致板子上有的空未开槽,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客户提供的Gerber数据里没有孔位图,而他们审查时也没有索要相关文件就给加工了,导致板子上有 ...

我不在PCB部门,但据我所知,是完全按照提供的Gerber加工,Gerber可能看不出那个位置有曹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客户提供的Gerber数据里没有孔位图,而他们审查时也没有索要相关文件就给加工了,导致板子上有 ...

你没给孔位图,那应该是你自己的责任了啊,别人以gerber为准哈。
别人负责加工,有些客户技术上的东西,他们并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用途的,所以是无责的。但是可以和他沟通,让他帮你再开槽,这个我认为是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给孔位图,那应该是你自己的责任了啊,别人以gerber为准哈。
别人负责加工,有些客户技术上的东西, ...

还可以二次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二次开槽?

如果是非金属化槽和孔,当然可以二次开孔和开槽的,只是要麻烦一点,耽搁他们自己的生产进度,这个你可以和他们协商。

网友D:
嘉立创做板,还包括焊接么?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这方面的问题也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做板,还包括焊接么?

30片以内,可以下贴片订单,详情请联系下系统里左上角的联系人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