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文件系统可以使用倒序方式写入数据项嘛?

楼主(2017-04-24):
描述:我需要将数据通过fatfs写入sd卡,每行显示时间+数据,写入下一项时需要换行.使用的是.csv文件格式,通过excel文件格式打开.
目前这个功能已经实现,但是我希望最好能通过倒序方式写入,也就是我最新写入的那一行是放在最上面的.
目前显示的方式

我希望显示的方式

肯定大神指教,感谢了...

网友:
数据量不多就在内存中倒序

网友:
既然用excel打开的,那用excel倒序显示不就行了嘛

楼主:
我想知道,fatfs有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内存中刷不现实,首先我根本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个项(这个值会随时间每隔5秒增加一个项).而且项特别多的话,ram也是问题
至于使用excel倒序显示,我希望这个最好能在单片机上解决,这样用户一打开文件就能看到最新的值...这样是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fatfs有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内存中刷不现实,首先我根本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个项(这个值会随时间每隔5 ...

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让生成的文件自动按照时间降序排列?打开的时候排序下?

网友:
不用想了,没有简单办法的 ,要么自定义数据结构,要么上数据库

网友:
不求效率的话用1个文件做缓存就行了,每次都把文件全部重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