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控恒流源并联,会有什么问题. 电流共4A.

楼主(2017-04-24):
如题

基本电路如上

把. mos管的 D极 接在一起.
这样子接会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 负载电源是40V的. 在短路时候, MOS管上面功率有 40V*2A  80W功率了.

网友:
可以这样用的

网友A:
看到很多电子负载就是这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很多电子负载就是这样画的

嗯嗯.我就怕并联的时候, 会震荡.

有参考图纸吗?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看到很多是用大功率三极管,用mos管也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看到很多是用大功率三极管,用mos管也行吗

mos管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电路有问题:1,非均流;2,易震荡,简单解释:其中一路调整导致检流电阻电压变化,另一路如果调整延迟以及调整率在特定范围内,会出现一路调上去,另一路调下去震荡。解决震荡,让右边的运放输入接到左边的检流电阻那。解决均流:为啥不把两MOS直接并起来,用一个运放(加辅助电路,解决运放负载电容增大易震荡的问题)驱动……

网友C:
手机无法修改:上面说的解决震荡的方法错误,思考的时候,又想成两个独立电路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无法修改:上面说的解决震荡的方法错误,思考的时候,又想成两个独立电路去了 ...

感谢版主指导

我改了电路图

你看.这下如何?
谢谢了.
用3个MOS并联去驱动. 这样分得每个MOS管就功率就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指导

我改了电路图

这个图是胡来的

以前的电路 并联积分电容,降低高频增益就肯定不振荡了

我瞎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胡来的

并联积分电容,降低高频增益就肯定不振荡了

这.........

网友:
老外的一个电子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指导

我改了电路图

第一个就是对的,不过要加上PI调节,也就是反馈回路加RC,你这样改反而不均流,应该每个管子对应一个运放

网友E:
用必要的手段防止故障,但是总的是对的。功率越大越考验经验但是自己的经验始终只能自己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必要的手段防止故障,但是总的是对的。功率越大越考验经验但是自己的经验始终只能自己干出来。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