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56和ER504如何选择

楼主(2017-04-24):
SF56和ER504用在36V1。5A的场合,如何选择,请网友支招。

网友A:
1.5A的输出,5A的管子小了,至少用两个5A的。
SF和ER恢复时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的输出,5A的管子小了,至少用两个5A的。
SF和ER恢复时间差不多。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