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寄生二极管,数据手册里是否有其参数描述

楼主(2017-04-24):
问题来源于一个mos管焊错物料了,把Pmos(3401)焊成了Nmos(7002),由于Nmos的寄生二极管可以直通(20~30MA电流),起初并没有发现问题,后面发现时突然想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寄生二极管可以轻轻松松通过几十ma的电流,而MOS管本身也不过100~200ma,但在数据手册里没有找到相关描述,是我没找到还是确实没有?如果没有,如何估计这个二极管的参数?

网友A:
AO3401的手册里不是有描述么:

网友B:
看样子能过100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01的手册里不是有描述么:

谢谢,谢谢,长电的7002手册里也有,虽然没单独分表。

不好意思,自己看的不够仔细,检讨检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能过100mA吧

看了3401,7002,和 BSS84的,看样子基本上是MOS能过多少电流,那个二极管就能过多少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3401,7002,和 BSS84的,看样子基本上是MOS能过多少电流,那个二极管就能过多少电流。 ...

借用3楼以前发的图:

网友:
MOS体二极管电流是由管子最大耗散功率决定。

贴片MOS的功耗小,但体二极管压降有0.8V,所以体二极管电流就不高;而当MOS开关使用时,Rds很小,因此当MOS用的电流就大得多。
而那些To220或者大体积的MOS管,体二极管电流就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用3楼以前发的图:

没看懂这个图